求助:冲不同孔径的孔,只换凹模不换冲头可以吗?

楼主(2014-08-25):
如题,材质为A356铝,材料厚度30~55mm,如果固定冲头直径为38mm,只更换凹模能冲出ф40~ф65mm区间任意大小的孔吗?孔内光洁度无要求。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A:
落料间隙太大了的话应该是不可以的,铝的延伸性本来就很好,落料间隙大了估计要拉成杯,其实裁剪就是克服材料的剪切应力,

网友:
应该不行,冲孔模具是以凸模定尺寸的,凸模38mm,冲不出来40-65mm的。

网友:
你到底懂行吗??冲头直径多大,孔就多大,怎么能冲不一样直径的孔呢?

网友:
材料厚度有误吗?
' `$ l& L; b; E1 F$ m一般孔的大小是冲头大小决定的。

网友:
不行的,这样冲出来的孔榻边会很大。

网友:
不行,好向不会有说行,可以的。

网友:
肯定不行。。

网友B:
其实可以做成复式冲头,做个标准的30的冲头,前端加套,套的规格按你的需要再另外制作,套和冲头连接要做好,不然冲时就会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做成复式冲头,做个标准的30的冲头,前端加套,套的规格按你的需要再另外制作,套和冲头连接要做好 ...

谢谢了!这样与更换冲头也关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落料间隙太大了的话应该是不可以的,铝的延伸性本来就很好,落料间隙大了估计要拉成杯,其实裁剪就是克服材 ...

谢谢“风007”详细解说!以后还请多多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