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一种型号的微型真空泵?

楼主(2014-08-25):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想要选择一种型号的微型真空泵,请问选择的步骤是怎样的?我需要计算哪些参数?该怎么计算?谢谢了!!!

网友:
米国与意大利都有这种小泵,国内有卖的,你可以找代理商买就是了,

主要考虑能达到的真空度与时间周期,这个你可以自己计算,也可以找代理商给你计算一下就是了,我用过,在仪器上,是米国的,膜片的,10多年前大概900块钱,

网友:
看你要求的排气量,真空度,气体性质以及使用环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