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器有哪些比较好的品牌?

楼主(2014-08-25):
我们在做一个间歇转盘项目,要先一个凸轮分割器,暂定型号为110DT,请问有哪些厂家做的比较好的?
古田分割器怎么样?

网友:
不是很清楚这块,但消声器我知道连云港博大的是最好的

网友:
市面上有些人反应还行,分割器一般也没那么快坏的。好的话你可以选三共,现在杭州也有做。台湾潭子或德士。兆亦或翔笙也是台湾做的,也还行。大陆这边做的有几家也还ok吧,但没实际了解过,也不是很清楚,不好表述

网友:
说到分割器,我倒是想打听哪个品牌的油压分度盘好用,我这里做一个四工位的钻孔攻牙设备,可能需要340的盘。

网友:
分割器的话还是根据你的设备的性价比吧    像台湾的潭子  德士 这些还是不错  国内的山东潭子凯姆德也可以

网友(2015-03-31):
谢谢!也正在选分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