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折弯系数表的问题

楼主(2014-08-25):
有2个疑问,哪位可以帮忙解答,先感谢各位了!
1.如何设定按照材料读取折弯系数表。也就是说通常读取的折弯系数表都是基于一种材料,那么材料改变了导致的折弯系数改变后,怎么处理两张表或多张表?
2.折弯扣除和折弯系数都可以按“钣金折弯系数表”的风格制作吗(系数按实际填写)?

楼主:
没有知道的人吗?过往的人这么多,没有答复。

网友A:
专门做柜的使用solidworks钣金的工程师才会回答,其它的像我们都是整机厂家,画钣金不需要出展开图,甚至画钣金用普通建模就可以,如何展开省料如何下料由车间决定,技术只负责出整体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做柜的使用solidworks钣金的工程师才会回答,其它的像我们都是整机厂家,画钣金不需要出展开图,甚至画 ...

感谢回复!

网友B:
在钣金模块中新建第一璧时就能设定你这个零件的展开方法是按展开系数表还是折弯扣除
还有你画完了也可以右键左边的特征树下面的钣金属性,设置
我现在没SW软件,不能截图,如果有需要可以截图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钣金模块中新建第一璧时就能设定你这个零件的展开方法是按展开系数表还是折弯扣除
还有你画完了也可以右 ...

如题,我需要知道自动按材料读取钣金折弯扣除表的方法

网友(2016-03-12):
我现在也是,折弯和自己算的出入挺大的,不知道怎么 解决

网友:
钣金规格表
可以自动读取材料和厚度的各种系数

网友(2019-08-03):
我来说:1、折弯系数表不同于折弯系数,折弯系数是一个值,折弯系数表是一张表,里面有1000多个数据,把表插入SW软件中,设置使用该表,即可得到该表中指定材料的展开长度每张表只针对一种材料,不论厚度多少;R多大,角度多少均能正确识别和自动计算,但要求按真实板厚、R和角度画图

2、折弯扣除和折弯系数都只是一个数值,只针对某一特定材料、板厚和折弯圆弧,当改变板厚,材料和折弯半径是它的值应用改变。折弯系数表和折弯扣除表格式一样,只是应把折弯系数4个字改为折弯扣除
3、折弯系数表里面数据来源有2个:1个是实验数据,做样板实测数据,填入表中听说富士康就是这么做的,花时间,成本大,非90度时测量误差大。第2个是知道折弯系数的计算方法,利用电脑计算,只做1个样板就能计算出全部数据,这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