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轮箱表面散热计算?

楼主(2014-08-25):
今天我在计算在自然冷却条件下,箱体表面排出的最大热量时,查看了齿轮手册和机械设计手册的减速器相关公式。经过计算,发现按照两本书计算的结果有四倍的差距。
所以我想问问究竟哪本书上的计算公式正确?求各位大侠解惑。

楼主:
由于权限问题,图片好像发不了,只能手写了。
齿轮手册上:  Q=4.1868hst       其中系数h的单位为KJ/(m2*h*°C),通风良好时取50~63,
                                                    系数s为散热的计算面积(m2)
                                                    系数t减速器内的油温与室温的差值(°C)
机械设计手册:Q=kst                其中系数k为传热系数,单位为 W/(m2*°C),通风良好时取14~17.5
                                                    系数s和t与上处一样。

网友:
MARK 等高手指导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问题。
KJ/(m2*h*°C)=1000/3600W/(m2*°C)=0.2778W/(m2*°C)
0.2778*50=13.89->14

刚查看了一下,齿轮手册的最大热量Q没有标注单位,我误以为是焦耳。应该就是单位转换时没有察觉,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