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刃铣刀与多刃铣刀的区别

楼主(2014-08-25):
各位大侠:
          最近在看刀具设计方面的书,结合生成现场的的感受,想到两刃铣刀与三刃、四刃铣刀的区别,问了些老师傅,也说得不是很清楚,希望各位大侠讲讲他们的结构区别及用途。另外推荐一些刀具方面的书(本人对刀具有一些了解,但不熟练)。谢谢!

网友:
我把我所理解的讲讲,并以一定正确:
一般整体式立铣刀,两刃和四刃的是中间有刀刃可以直接扎孔铣槽的,三刃是中间空心,不能扎孔的。
另外两刃铣刀又称键刀,制造精度比较高。

网友:
铣刀分粗齿铣刀(三刃以上),键槽刀(两刃)。从刀的尺寸上说,同一公称尺寸的粗齿刀公差有正有付,而键槽的公差值是正值,且在几道内,所以粗齿刀满足不了键槽的尺寸加工需要的。键槽刀反之,因其经过了精磨。且刀具中心经过刃磨,使其在铣卧槽时(即;轴中段的键槽)满足加工条件和要求。本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