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系统#100-#199变量在什么情况下会被清空

楼主(2014-08-25):
除了急停、复位、程序指令以外,还有哪些情况会清空#100-#199变量?非常感谢!

网友:
#100~#199是公共变量,断电后会清空。

网友:
看参数,查参数说明书。No.6001#PV5,
No.6001#6CCV(切断电源是否清零)

楼主:
感谢二位的热心回复,断电肯定是清空的,参数6001#6设置为1,RESET是不清空的。

请大家继续帮忙考虑一下。

我们遇到的情况是探针探测工件超差发出一个报警,这时候有几个变量是清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