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机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4-08-25):
如图

如图

如上图:
1)给车轮施加5000N的正压力,车轮大概15KG,直径D1=300MM
2)转鼓空心圆柱,R=530MM,r=470MM
3)电机和转鼓之间用同步轮+同步带传送,同步轮直径为100mm
4)电机带动转鼓与10S达到970r/min

问:怎么确定电机参数

网友:
电机的选择主要考虑惯量的匹配跟转矩大小

网友A:
已知:同步轮的传动比为1:1,所以电机转速与转鼓转速是相等的
转鼓转速n=970rpm  ,则 ω = 2 π  n/60=101rad/s
所用时间t=10s,则转鼓的角加速度α=101/10=10.1弧度/秒^2
未知:转鼓的转动惯量,对于空心圆柱当回转轴为对称轴时,I=(R^2+r^2)*M/2
转鼓的惯性力矩=转鼓的转动惯量x转鼓的角加速度
车轮施压力5000N,则车轮所受主动摩擦力F=摩擦系数x5000,车轮会将此摩擦力反作用于转鼓之上,此摩擦力水平向右,到转鼓中心的距离为530/2,则摩擦力矩为Fx265,忽略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则电机的启动转矩为转鼓的惯性力矩+摩擦力矩
前面说了,电机转速与转鼓转速同为970,已知转矩,转速,可求功率,但此题没给出转鼓的质量,那就无法求出转鼓的转动惯量,进而无法求出惯性力矩,所以没有然后了。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出差刚回来,忘记给出转鼓的长度了 L=200mm,SW转鼓质量大概208.15KG,上面有个摩擦系数,是滚动摩擦系数还是滑动摩擦系数?

网友:
不知道你转鼓的质量,所以无法求解

网友:
论坛有资料,找一找,自己算

网友:
转鼓根据材料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建模,标记材料,然后质量分析,这样质量,转动惯量都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知:同步轮的传动比为1:1,所以电机转速与转鼓转速是相等的
转鼓转速n=970rpm  ,则 ω = 2 π  n/60=1 ...

已知转矩,转速,可求功率,这个公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知转矩,转速,可求功率,这个公式是什么?

N=9550*P/r
P:功率(KW)
N:扭矩(N.m)
r:转速(r/min)

楼主: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篇第五章1-103表1-5-8常用旋转体的转动惯量公式 J = KmD^2/4 ,我的转鼓结构和第二行第一个图结构一样,可否用于此公式计算J,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篇第五章1-103表1-5-8常用旋转体的转动惯量公式 J = KmD^2/4 ,我的转鼓结构和第二行第一个 ...

我也去查手册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