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体材料用什么密封件?

楼主(2014-08-25):
一个搅拌罐,物料里有液体也有粉质材料,轴在罐的底部。轴的转速有几千转。请问该用什么密封?一般的骨架油封或机械密封很快就会磨坏的。

网友:
mark一下,期待高手

网友A(2014-10-11):
得分清楚是顶搅拌  还是底搅拌,普通的机封是不行的,要根据你的工况条件,选着摩擦副材料 ,要设计出集装式的渣浆泵机封,里面还有固体颗粒,有需要到我们公司的 (上善机械)  的网页看下。你选哪种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分清楚是顶搅拌  还是底搅拌,普通的机封是不行的,要根据你的工况条件,选着摩擦副材料 ,要设计出集装式 ...

看了一下你公司的网站,渣浆泵机械密封应该也是有一对磨擦面的,这对磨擦面要是进了粉体材料也会磨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