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力矩制动系统制动控制曲线

楼主(2014-08-25):
小菜鸟一个,我想问一下,可控力矩制动用的电液比例压力阀控制盘式制动器为什么是减压制动的,是不是采用了油缸后置盘形制动器的原因?

楼主:
为什么没人理我?

网友:
看看你的结构吧,制动油缸是不是装了一个弹簧呢

网友A:
你是否指带离合器的制动器,带离合器制动器传递力矩大,多用于大型移动机械。分为干式离合制动器,和湿式离合制动器。比例减压阀可对两种制动器离合器实现控制。相对其它制动控制方式,比例减压阀特点是简单,控制精度高,微控性好。
1,比例减压阀,见附图。
关于比例减压阀的比例控制,你的图示很清楚,比例减压阀可以实现制动器的紧急制动,也可实现半离合制动柔性制动或快速制动

2,制动离合器
制动离合器按冷却介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油液冷却的,称为湿式离合器,通常为多片液压离合器,其冷却油不对摩擦片起保护作用,而使动力传递平滑柔和,其优点是传递力矩大,使用寿命长,一般不会发生故障。常见于大型工程机械的轮边液压减速马达,起重机中心回转马达,动力换挡变速箱。
另一种用空气来冷却离合器,称为干式离合器。使用中,要求离合器能轻便自如 地与动力接合与分离,在较短时间的半离合状态下工作,离合器也不应出现过热现象。传递扭矩小,容易磨损,寿命相对较短。常见于中小型汽车。
两者都是利用改变减压阀的压力来控制离合器的行程,从而实现对力矩大小的控制。
前者是用比例减压阀控制液压离合器的活塞的行程,从而控制液压离合器的分离、接合。后者是可利用比例减压阀控制制动器液压油缸(内置回位弹簧)的行程,从而实现对制动离合器的控制。目前常见的机械拉索驱动器、油-气驱动器来实现制动。

电液伺服驱动器用于干式离合器制动器,实现制动器的自动控制,常用于变速箱自动换挡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指带离合器的制动器,带离合器制动器传递力矩大,多用于大型移动机械。分为干式离合制动器,和湿式离 ...

非常感谢,是在大型给煤机上面用的,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