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车床反间隙

楼主(2014-08-25):
数控车床(广数控)参数里都有丝杠反间隙补偿,请问具体的间隙补偿原理是怎样的,排间隙的时候丝杠转动吗,还是其他原理

网友:
排间隙的时候丝杆当然转动,原理上就是用丝杆的转动补上反向间隙。

网友:
本来走100的,你补偿了0.05,电机是走了100.05,实际丝杠走了100,间隙是要电机旋转消除的,补偿只能补偿位移,但是补偿不了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