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弹簧在轴承上的应用

楼主(2014-08-25):
各位师傅们好
                     现在我有个问题想问大家下,如图所示轴是竖直安装的,轴的一侧是用弹簧紧固的,现在想问下大家这个弹簧怎么设计?谢谢

网友:
按压缩弹簧计算。最大外径、最小长度确定了,然后预先选个丝径、圈数,看计算出的力与希望的力是否符合。不符合修改丝径、圈数,直到满足要求。

网友:
你去查机械设计手册,最主要的是你要给轴承多少轴向预紧力,这个才是核心

网友:
我也想问,为什么只有一边有弹簧?轴向力只有半边?不怕受力不匀损坏轴吗?

网友(点评):
圆周均布,比如分布3个,剖开了一边看不到

网友A:
这个好像也不难,只要知道大致的轴向力,然后选取一个安全系数,就可知大致多少力合适,然后根据力的大小及弹簧的长短直径等,选取相关参数就好了,这些都是有公式可查的

网友:
应该是你的预紧力决定弹簧的形式及大小

网友B:
这是个错误的设计,弹簧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点评):
怎么会没有用?明显是给压齿轮的推理轴承一个周向移动补偿,

网友(点评):
补偿热膨胀,在轴伸长出现间隙之后,如果没有径向压力,两个径向轴承就要散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也不难,只要知道大致的轴向力,然后选取一个安全系数,就可知大致多少力合适,然后根据力的大小及 ...

那安全系数怎么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错误的设计,弹簧一点意义都没有。

您给解释一下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安全系数怎么取呢?

查表,有个大致范围,在这个范围内选取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错误的设计,弹簧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没有意义呢?

网友:
必须有意义,给齿轮轴向移动的补偿作用
需要轴向移动量,由装配间隙和油封压缩变形得出,
在查出与齿轮贴合的推力轴承的最小轴向力
保证最大轴向位移时,也满足最小推力即可~

网友:
没见过这种东西,是不是给平常用的弹垫一个效果,轴头上有并帽,那样的话随便取

网友:
你去查机械设计手册,最主要的是你要给轴承多少轴向预紧力

网友:
可能是图不全,所以看做很奇怪,两推力轴承这样用?

网友:
有几个注意的地方,算不上禁忌。
圈数计算的时候尽量比整圈稍少一点,这样制作的时候垂直度容易实现的更好;
旋绕比,就是弹簧系数C控制在5~10之间,不会增加不必要的难度;
尽量选取常见的料径,2.0就比2.15常见;
有啥设计制造的具体情况再具体分析吧,暂时只想到这么多。

网友(点评):
挺好的细节提示

网友B:
滚动轴承预紧可以消除轴承的游隙或使其带负游隙运转,其目的是要:

1,增加轴承的刚度。
2,提高旋转精度。
3,减小滚动体与滚道的打滑(发热).
4,防振及降低噪音。

弹簧预紧(定压)的的轴承多了一项作用,它可以弥补由于磨损和发热引起的游隙或保持一定的负游隙。
楼主的设计,在两个止推轴承的静圈间加了弹簧,注意:是之间而不是一端。那么,由于磨损或发热引起了轴向间隙,你这时弹簧起什么作用?无非是2个:1,把2个止推轴承本身的游隙消除了并有预紧。2,把静圈推离了它们的安装平面。此时轴向还有定位精度?此时弹簧力是1公斤还是1吨对该结构的轴向精度和刚度有何关系?夸大点说,比如该结构中两个止推轴承因发热或磨损,轴向出了1毫米的游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比如去锁紧最上面的圆螺母等,此时,你是否该在两个止推轴承中任一个的静圈与它的安装平面间,要多画一条线?你试着画一下,那你就会看到,轴向定位没了,手拉拉整个轴,就有1毫米的窜动!还谈轴向定位精度? 真与弹簧力大小无关的。比如磨损、发热,轴向出现了1丝间隙,就有1丝;10丝就有10丝。
如果你要说,你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不要让轴承的滚动体由于磨损或发热引起的轴向伸长,掉出轴承。那就很无语了,对我来说是天方夜谭一样的故事,不懂也不知道。没学过没听过也没遇到过。

网友(点评):
(此时弹簧力是1公斤还是1吨对该结构的轴向精度和刚度有何关系?)---力的大小楼主没有交代,图也没给全。力的大小要根据给定条件定。

网友(点评):
(任一个的静圈与它的安装平面间,要多画一条线?轴向定位没了,手拉拉整个轴,就有1毫米的窜动!还谈轴向定位精度? 真与弹簧力大小无关的)没理解大侠的意思。如果轴向力小于轴的自重哪?

网友(点评):
(还谈轴向定位精度? 真与弹簧力大小无关的),要看楼主交代轴承圈的配合性质才好说

网友(点评):
642093071 大侠,仔细看看楼主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滚动轴承预紧可以消除轴承的游隙或使其带负游隙运转,其目的是要:

1,增加轴承的刚度。

说的不错,确实是这个道理,深沟球也有加弹簧这么用的,大侠能说说1234点的原因么

网友:
这个波形弹簧是楼主结构最方便的设计之一,一片、两片。。。,按受力加。力太大了,就考虑碟形弹簧。买不到,到任何电机厂,要几个就是了。

网友(点评):
尺寸误差对力的影响,用波形弹簧难控制些。

楼主(2017-09-14):
该轴承受两个方向的轴向力,弹簧目的是在轴向载荷换向时滚子保持不受干扰(使推力轴承处于滚动状态,不会出现既滚动又滑动的状态,既滚动又滑动的状态发热大),必须在其外圈用弹簧对两个轴套轴承施加预载荷,(最小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