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没有比导轨更好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4-08-25):
请教大师们,直线导轨的最大承载能力是多大。导轨有没有像轴承一样用滚子做转动体的。另外5吨重的部件,定位精度0.1mm,还有没有比导轨更好的连接方式?

网友:
直线导轨的最大承载能力直接查样本,
用滚子做转动体的称为滚动导轨块,
最后的问题没看懂。

网友(点评):
部件每2小时往复平移一次,行程1米。定位精度0.1mm。

网友:
肯定有,可以加我QQ给你些资料

网友:
兄弟,50KN这个力又不是很大,直线导轨轻松搞定。

直线导轨的额定静载荷产生的变形量为滚动体直径的万分之一,所以在满足载荷的情况之下,满足您这个精度是没有问题的

但要计算相关部件的精度与受力之后的变形量。

网友: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等等,生产滚柱重载直线导轨副,定位精度比你的要求高很多,可直接选用采购

网友:
有滚柱导轨,承重多少可以查看样本

网友:
5吨的话,其实也可以使用 滚珠导轨 的,另外 我看你要求的速度及精度都不是很高,也可以考虑下V型导轨

网友:
楼主要的这种么?具体的负载能力你得问各个厂家了,每个厂家都有不同,比如IKO什么的。。。

这个是直线滚子轴承

网友(2014-10-22):
重载滚轮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