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紫铜片产品表面 差异疑问

楼主(2014-08-26):
如附件图片1 / 2,

问题1: 物体大小:30X30mm。 材质: 紫铜 为什么边缘拉丝后会有不锈钢色而非原来的棕铜色?
问题2: 为什么图片1/2的颜色会有那么大的差异?
问题3: 铜表面做什么处理不易氧化? 手摸指印残留,一段时间后就擦不掉了。 那么用什么溶剂擦拭好呢?

本人对紫铜接触不多,有哪些可能会造成上述的问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边上的不锈钢色是因为光学散射原因,你这边是打磨过的,所以光照上去发生散射,所以就不会是棕铜色,只要你恢复原来的表面粗糙度颜色就回来了。第二问是第一问的延伸,很明显1图打磨的多,2图打磨的少,2图的铜片表面光洁度要比1的好,所以颜色更接近本色。至于第三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不过手指摸过的地方好像是氧化层,貌似只有物理方法去除比较管用。还有如果对光泽度要求比较高的话,以后尽量戴着手套去触碰这些零件

网友:
不知道你的具体用途是什么,但是我以前用做电气上的连接部件,都在上面镀锡。

网友:
表面处理可镀镍,如果要美观的话 外层可再镀一层装饰金。电子行业很多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B:
拉丝过程对铜的材料进行了硬化处理,颜色会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丝过程对铜的材料进行了硬化处理,颜色会有变化。

您好, 所以这种有拉丝,硬化颜色就会有不同是正常现象喽?您这边有没有相关的理论说明或者介绍?谢谢了。

网友(点评):
具体情况请你查阅相关资料吧,我手头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边上的不锈钢色是因为光学散射原因,你这边是打磨过的,所以光照上去发生散射,所以就不会是棕铜色,只要你 ...

大神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牛!

其实我也是新手,刚好曾经处理过类似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丝过程对铜的材料进行了硬化处理,颜色会有变化。

可以理解为加工过程中有一定温度,相当于热处理一下?

网友(点评):
也不能这样理解,一般拉丝后,如果还要继续拉丝,那就在再次拉丝前要进行热处理,就是进行退火后再拉。

网友(点评):
实际有点像对材料进行锻打的作用,拉丝过程对材料进行积压。材料密度增加,硬度提高了。

网友(点评):
这个硬化过程是冷作硬化,是在常温下发生,主要与金属在常温变形时晶格扭曲畸变有关,详细机理可查相关资料。

网友:
3.用丙酮擦

网友:
3.一般都带指套,不透气的那种;表面脏污用丙酮擦拭;氧化层可以抛光药剂去掉;如果要电镀,可以喷砂把氧化层去除,然后镀镍镀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