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设计一个56方液压疏浚抓斗,请教

楼主(2014-08-26):
    我目前正在设计一个56方液压疏浚抓斗,两瓣式的,主要用于挖礁石,如珊瑚礁,铁板砂以及风化岩之类的东西,内部需要两支液压油缸来驱动抓斗开合,需要力气比较大,下斗冲击造成的震动也非常大。目前钢结构部分已经完成了差不多了,就差液压部分,因为我对液压设计不是很在行,目前遇到了一些问题。

      首先,按照设计方案,抓斗闭合状态:油缸两孔中心距是6000mm;开斗状态:油缸两孔中心距是3850mm,油缸的行程是2150mm。因为抓斗内部空间有限,油缸两端耳板必须有足够的长度来避开斗体,否则会筒身端头会与斗体上的耳板座干涉。按照上述思路,我在设计过程中发现油缸行程不足。即使不考虑上述干涉问题,油缸的行程也仅仅刚刚是2150mm,这已经是极限了,在行程上连一点缓冲空间也没有,请问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来解决?

      其次,抓斗咬合力在250吨左右,每支油缸所需提供的推力应该在125吨,我目前的想法是油缸筒身外径425mm,推杆直径280mm,两端销轴直径200mm,开斗时间13秒/次,咬合时间20秒/次,工作压力25Mpa,请问这些配置是否合理,需要什么样的液压系统源才能满足要求?

   这是我之前在论坛上面的请教帖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0820

补充内容 (2014-9-3 17:04):
咬合力算错了,忘记按机械抓斗乘倍率了,算好了我再修改,抱歉!

楼主:
恳请诸位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你的斗有问题,而不是油缸问题,,,,,

网友(点评):
抓斗是主要部件,辅助部件应该尽量迁就抓斗的。

楼主:
一个抓斗,从心动到行动,整整花了两年多时间,见笑了。

网友A:
油缸内径380,外径450,活塞杆直径200,系统压力11.02MPa,上传一个微型抓斗机(相对于你的这个)系统原理图给你看看。

网友(点评):
你这附件下载一次扣十分,真贵,哈哈

网友(点评):
而且是下载未成功,分也被扣了,不想下了

网友(点评):
活塞杆必须尽量大,宁可多花钱。

网友:
不知道你的机构图是怎么样的,咬合力250吨,不用增力机构,不是每个油缸的推力都应该是250吨吗?

网友(点评):
两支油缸一起工作

网友:
楼主宁国人?

网友(点评):
我是广西人,宁国强是我的姓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油缸内径380,外径450,活塞杆直径200,系统压力11.02MPa,上传一个微型抓斗机(相对于你的这个)系统原理图给 ...

不好意思,这个分不是我设置的。

网友(点评):
谢谢你,但是这个配置不合理,液压原理图我也看过,上次我去看过一个散货的25立方抓斗,采用55KW电机,25Mpa

网友(点评):
因为抓斗船浮吊目前国内很多都是采用机械抓斗,自由落体下斗,这样做是为了提高效率,还有就是提高破土能力。冲击力对油缸活塞杆影响非常大,所以我取直径280

网友(点评):
当然,我在设计吊机的时候可以在刹车毂上增加碟刹装置,可以实现平稳下斗。日本SKK吊机就是匀速下斗的,这也是他们的吊机和抓斗维修率低的一个原因之一,只是效率非常低。

网友:
参考些矿山抓斗吧,建议油缸与抓斗之间铰链,

网友(点评):
我参考的是日本的小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缸内径380,外径450,活塞杆直径200,系统压力11.02MPa,上传一个微型抓斗机(相对于你的这个)系统原理图给 ...

闭式系统,电机正反转,由两个溢流阀调整压力?

网友(点评):
这只是一个参考,我们做的抓斗机只有0.3立方!跟楼主这个比差远了。

网友(点评):
电机正转。

网友(点评):
油缸是柱塞缸,在抓斗开合铰链上面。钢丝绳拉着两瓣抓斗外缘,靠抓斗自重打开抓斗并让油缸复位。油缸活塞杆推出使抓斗闭合。

网友(点评):
或者,用另外一个油缸打开抓斗。

网友(点评):
前辈说的没错,我已经在尝试换一种油缸

网友(点评):
靠抓斗自重来运行就相当回到绳机械索抓斗的老路了,容重比达到一定的程度就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违背了我的初衷。目前国内最重的是烟台的800吨打捞抓斗(非自重),如果改成液压,重量能减很多的。

网友:
以前在矿山钻机行业时,见过差不多也是这么长的油缸,但比这个细,中间有东西扶着。不然全部伸出后,由于自重,缸头部位活塞和缸筒之间撅的厉害,况且从图上看来,导向部分也不是很长?
纯粹发言混积分。

网友(点评):
这已经是我的行程极限了

网友(点评):
看出问题了,这个积分不是混的。

网友(点评):
可以再油缸筒身处增加托位,因为设计中油缸只是平推,没有其他方向的运动。

网友B:
我公司可以提供液压泵产品 或者提供整套液压系统,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点评):
我这公司就是以工程船液压机电起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分不是我设置的。

把油箱设为封闭式,放在单向阀中间如何?再说了楼主用的是船上工程机械,这系统图上的油箱不会进水吧?

网友(点评):
密封的,不会进水的。

网友:
跟着学习下

网友(点评):
我也不懂液压,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
860386231 你的软件不错 支持下

网友(点评):
还得结合工况要求才好。

网友:
你这套系统看似简单抓斗开合,但是东西大了,要求也就不一样了。你们是做这样的设备,应该参考以前的设备,精确的计算,安全系数放大些,液压件选好一些,这样会可靠些。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网友:
"挖礁石,如珊瑚礁,铁板砂以及风化岩",南海建岛工程利器!

网友(点评):
害怕大侠 据说核弹小型化可以用作爆破土方这样的大工程,为啥没人提着个啊,况且污染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网友(点评):
前辈消息灵通啊。

网友(点评):
用核弹你都想得出来,真是没天理了,你也不想想,那对鱼虾等等的生态环境构成什么影响,不死也会被炸成神经病,这样引起基因突变后的鱼虾你敢吃吗?况且现在连普通的民事炸礁作业都是不允许的。

网友C:
首楼图片显示活塞杆与杆端耳环是分开制作,然后用螺纹连接。这个结构不好。
应该把耳环与活塞杆用整根锻件制作。这样可以极大提高活塞杆强度,又能增加油缸导向长度。
柱塞缸活塞单向受力,活塞与活塞杆的结合容易处理。

网友(点评):
这跟制造和维护成本有关系的,特别是在海上,那种条件下进行备件的储存和维修,您无法想象,我们要是胆敢上船,船上的人百分之百把我们扔进海里去喂鱼。

网友(点评):
疏浚行业,薪水提成跟挖泥的产量直接挂钩的,提成占薪水很重的比例,设备维修的过程中只有基本工资,没有提成,多维修一天,他们就会少很多的提成。特别是在船上,作业设备和场地的限制,操作起来非常不易。

网友(点评):
考虑到维修不便,似乎耳环与活塞杆一体的方案更好一些。

网友(点评):
前辈,真的不行,船上真的非常不方便

网友(点评):
不太明白你说的情况,是耳环经常需要更换吗?

网友(点评):
那倒不是,而是那么长的活塞杆,用锚艇搬上船麻烦,在吊进吊出船舱更麻烦,另外,船上场地不平整。他们一般是备用成品的2支油缸。

网友(点评):
这个能体会,海上作业,太危险

网友:
几年前测绘过液压抓斗,并设计了详细的制造工艺,控制抓斗张合的两个液压缸,带动的是一套曲板带拉杆结构,抓斗开合的大小靠改变曲板臂的长短来控制,液压缸只提供推拉力,与抓斗开合的大小无关。现在我已不在那个厂工作,CAD图纸也没保留,只能简单地说一下基本工作结果原理,你可能过去没接触过这类产品,其实很简单。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讲解,我去现场看过日本的,我这其实不是设计,纯属仿造,因为日本仔八十年代就已经做到两百立方的液压疏浚抓斗了。

网友(点评):
其实有一次我跟华工的教授聊过一个问题,我当时提议能否把油缸直接作用于斗体的方式改成像老虎钳那样,采用剪式抓斗的结构,油缸作用于杠杆上是否更有力一些,他说抓斗内部空间有限,整体结构也不宜过大。

网友(点评):
我结合目前我自己设计的绳索机械抓斗综合思考了一下,觉得教授说的有道理,抓斗重心必须尽量低,抓斗整体高度尽量小,这样海水、风浪以及凹坑对抓斗的影响就更小,下斗更平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可以提供液压泵产品 或者提供整套液压系统,请留下联系方式

哈哈,遇到老前辈了,那希望考虑的我公司生产的柱塞泵,可提供开式泵,闭式泵,排量从40cc - 500cc, 有具体的液压泵参数,请发到1912831902@qq.com  ,希望在您项目设计阶段尽点绵薄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楼图片显示活塞杆与杆端耳环是分开制作,然后用螺纹连接。这个结构不好。
应该把耳环与活塞杆用整根锻件 ...

做成锻打件确实很好,但是这样的话活塞杆的成本就很高了,正常我们都进行螺纹强度校核来判断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楼主用的是柱塞缸,再看看首楼的尺寸限制,你觉得坚持螺纹连接有必要吗?

网友(点评):
我再考虑一下改改耳板的安装宽度看。

网友:
下图是我们公司生产的行程5000的油缸,

网友(点评):
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楼图片显示活塞杆与杆端耳环是分开制作,然后用螺纹连接。这个结构不好。
应该把耳环与活塞杆用整根锻件 ...

老师好;楼主在一楼的图的确是柱塞缸,8楼的系统图是由电机正转时缸杆伸出,反之缩回,总的来说不太合理。而楼主在我的点评里说;电机正转……又说油箱是密封的≮≯…………
首先想的想法;海上作业盐雾大,油箱加油盖必须与外界大气连通,空气滤清免了,换一连接外部水管的加干燥剂油箱盖。
油缸盖部B管接头免了,活塞部分密封免了,加长活塞长度,多装开口导向封或套。
采用大流量插装阀、快慢、换向由无线遥控控制,二位三通由插装电磁铁是与非组建。
这点够简单了吧?

楼主:
大家看看图片更直观,别因为讨论而伤了和气,有的东西可能我解释不清楚。

网友(点评):
第二张是五祥号200方,装吊的这个抓斗是轻型斗,双油缸水平放置,挖粘土的;后面那个是重斗477吨水平76立方,四支油缸倾斜放置,挖礁石的。

网友(点评):
第一张是小鹰号,我所参考的,几个抓斗的设计原理都一一的,轻型斗结构形式一模一样的;

网友(点评):
我这里所说的轻型重型是相对而言,其实轻型斗有时候也会用来挖硬土。

网友(点评):
这是日本制造的,直到目前还属于世界之最。

楼主:
第一:钢丝绳起吊,柴油机提供电力,电缆通过同步伺服绞车直通抓斗内部。电缆内部包括驱动、控制信号、报警缆线等等。
第二:整套液压系统必须密封;
第三:采用氮气缸平衡密封舱的热胀冷缩;
第四:油缸需带缓冲装置,防止冲击造成活塞杆弯曲;(逍遥处士提到的弯曲问题,我觉得也需要考虑,但是我在船上没有看到这个装置,油缸中间是悬空的。)
第五:抓斗整体重心尽量降低,防止风浪和凹坑影响;
第六:抓斗需带有同步连杆,保证双杠推动斗体同步作业;
第七:电机必须正转;
第八:抓斗冲击产生的震动不能对液压系统产生破坏性影响。
第九:要考虑非正常状态工况,如抓斗抓到石头引起抓偏,侧翻等等;
第十:要安装液压系统的进水或者漏油报警装置
这是我跟别人讨论的结果,还有一些细节,我就不一一详述了。

楼主:
经过修改一下油缸,已经能安装进抓斗了,但是行程上海是没有余量,这是小属于液压设计范畴,还可以改进油缸,我不能再拘于小节了,得赶紧完成总成设计。

网友(点评):
行程余量也解决了,在增加10到20的行程余量即可,开斗增加一个限位装置,而不像日本的那样仅仅是依靠液压系统来确定油缸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