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型零件怎么自动送料啊

楼主(2014-08-26):
如题:L型零件怎么自动送料啊,如角铁的那种形状 长度在10CM左右。

补充内容 (2014-8-27 16:05):
尺寸是 50*50*5t长度100

补充内容 (2014-8-28 09:53):
来料是堆在一起的,放在料斗中,要一根,一根送出去。

网友: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画个示意图呗

网友:
将工件摞起来,斜边在下,用气缸一个一个推出。

网友:
角铁的那种形状尺寸是多少?

网友:
楼主可否说的具体点?

网友A:
不够具体。不过比较规则   还是能送的

网友:
来料不要切那么短啊!!哈哈。

网友:
楼主弄个图片上来,大家想想

网友:
提升机提升后调型即可好弄

网友B:
说明的内容太少,产品的示意图,是否要混合,是否能碰撞等等....要求的尺寸

网友:
这个好送料的,可以用提升机带钩子,从料框中提起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的内容太少,产品的示意图,是否要混合,是否能碰撞等等....要求的尺寸

不能混合和碰撞。

补充内容 (2014-8-28 09:56):
来料是堆在一起的,放在料斗中,要一根,一根送出去。

网友(点评):
沟通起来这么困难呢? 来料是怎么样的,一堆一堆的?那不是也发生碰撞了吗?还是??

网友:
没有具体要求的话,直接用平皮带送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够具体。不过比较规则   还是能送的

来料是堆在一起的,放在料斗中,要一根,一根送出去。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W形状或者L形状斜槽,你试试一堆掉下去看是不是排好队滑下去的。

网友(2015-01-04):
用旋转机构排列送料!

网友:
上个图吧,那样更真实!

网友:
可以去咨询一下振动盘的供应商,看看能不能通过振动盘供料

网友:
振动盘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把L型零件固定在一个槽内,固定移送距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