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钢板中间铣长90宽8mm的槽,请教

楼主(2014-08-26):
10mm厚的冷轧钢板,长100mm宽50mm,中间铣长90宽8mm的槽,铣好后松矿平口钳槽口就张开到8.5mm。

有什么办法解决?  请各位老师帮忙,谢谢.

网友:
送开后就超差了,那你可以少铣点啊,留点超差尺寸, 铣好了钳工修正。

网友:
激光割不行吗

网友:
装夹方式,非用平口钳?

网友:
用不需要装夹的方法加工,不过需要这么精密吗?

网友A:
可以用压板  加垫板 装夹,不一定必须用虎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压板  加垫板 装夹,不一定必须用虎钳啊

已做了工装,打了压板,铣后槽口还是大了0.6左右.

网友:
用小点的刀铣,留余量,再小切削量精加工试试,但加工时间会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