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倒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4-08-26):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一个倒角不知道怎么标注
不知道各位有啥见解么

网友A:
如果单位是mm的话 应该就是c0.5

网友:
我觉得是倒角大小为c0.2到c0.7

网友:
倒角大小   在 0.2-0.7   之间

网友:
同意楼上,看来这个倒角不太重要

网友B:
0.2到0.7 的45°倒角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到0.7 的45°倒角都行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位是mm的话 应该就是c0.5

这个角度是不是一定要45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到0.7 的45°倒角都行

因为我纠结是不是一定要45都

网友:
人家说45度就是45度
你非要问一定45,请查德标未注公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