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机动力头为什么下滑?

楼主(2014-08-26):
    公司一直在试制一台特殊场合的钻机,结果组装完后,动力头老是自己往下滑,
各个高工,专家和技工,再那分析,从油路,换向阀,溢流阀,安全阀,马达,泵,
各个都找过来了,也没有找出原因,拆之前还好好的,组装后怎么会出问题呢?问工人,
都是严格按要求安装的。最后感觉会是液压油的问题吗?
    最后把油都抽完了,忽然发现油箱里有个铁片,堵在油口,铁片怎么来的呢?油箱
改造了,钻孔了,孔一般钻到最后会有一个圆形薄铁片,那个铁片最后就掉在油箱里了,
油箱还没有清洗,直接就用。。。结果。哈哈。。

网友A:
楼主能透漏下是什么钻机不?

网友B:
竟然不清洗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透漏下是什么钻机不?

特种钻机,水陆两用,大侠应该见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不清洗就用。

第一次试玩后,油箱打孔改造了下。人家就说清洗了,你怎么办?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透漏下是什么钻机不?

不会是打桩用的吧?

网友D:
看看推动动力头前后运动油缸的换向阀中位机能,y型?是不是浮动?这样的话,动力头自重可能导致下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推动动力头前后运动油缸的换向阀中位机能,y型?是不是浮动?这样的话,动力头自重可能导致下滑

液压马达带动的动力头,是油箱被那个小铁片堵住了。

网友E:
不是很理解,可以提供个简单原理图吧 堵住哪个油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很理解,可以提供个简单原理图吧 堵住哪个油口呢?

小铁片在油箱里,堵住了进油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铁片在油箱里,堵住了进油口。

本小白不是很懂,吸油口堵塞,液压泵吸油不畅吗,导致压力不足,动力头下滑?
没有液压锁吗,换向阀中位机能可以告诉下吗?
还望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刚说错了,应该用的是平衡阀而不是液压锁来防止动力头下滑吧? 希望高人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打桩用的吧?

物探,打爆破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推动动力头前后运动油缸的换向阀中位机能,y型?是不是浮动?这样的话,动力头自重可能导致下滑

换向阀是三位六通的,不是y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小白不是很懂,吸油口堵塞,液压泵吸油不畅吗,导致压力不足,动力头下滑?
没有液压锁吗,换向阀中位机能可 ...

这个液压问题有好多个,我没有描述的很清楚,我说这个的本来意思是想说工人干活不谨慎的问题,大侠真好学,那就共同学习下。油箱被堵,是吸油不畅,导致泵和马达的功率上不去。动力头下滑是因为提升马达被拆开过,里面的盘位置没有对好。我没有把这原因都描述上,我只是强调了工人干活钻孔,把小铁片掉入油箱的事情了,所以让你误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液压问题有好多个,我没有描述的很清楚,我说这个的本来意思是想说工人干活不谨慎的问题,大侠真好学 ...

谢谢大侠指点!我基本懂了!
还希望能有机会和大家多学习!加油!

网友:
哈哈,谢谢楼主细心解答

网友(2014-10-11):
动力头上带马达 你的设备是打多少米的 动力头升到顶 在配马达 安全系数杆的稳定性有保障么 还有你动力头马达液压管用什么的 我接触液压设备不久求大侠解答

网友(2015-04-28):
我就是做钻机的

网友(2023-03-29):
没有明白楼主想要解决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