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钛合金件这么设计合理吗?

楼主(2014-08-26):
第一次设计镍钛结构。
丝状结构,使用端在人体温度下展开成图示的形状。为了进入人体温度环境,需要在拉直状态下通过一个内腔,内腔直径和丝径间隙配合。

是否需要在人体温度下把丝加工成形?然后拉直放在内腔里。使用时从内腔伸出头部。头部在人体温度环境下展开成形。
用过镍钛的同事说,不用在人体温度下加工成形。只需在常温下加工成形,然后去热处理就行了。热处理后拉直就能放在内腔,从内腔伸出就展开成形。
我看了看,发现镍钛有很多种,每种有不同的相变温度范围。比如NiTi-01的相变温度是20-40度,而NiTi-ss的相变温度是33+-3度。
不知道该怎么理解?

网友A:
常温下加工成型,然后用外力固定,再去加热进行热处理数分钟,确保形状不发生变化,形成稳定的高温相。
要形成双向记忆效应,还要进行”训练“。确保能够形成稳定的低温相。
温度升高时,发生马氏体逆相变,成图示形状。
温度下降,发生马氏体相变,变直。
再一个,常温跟体温有时候差别不大啊,20-40℃的相变温度,是不是不合适。
纯粹抛砖引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温下加工成型,然后用外力固定,再去加热进行热处理数分钟,确保形状不发生变化,形成稳定的高温相。
要 ...

十分感谢!
我只想在体温下具有图示形状,其他温度下能拉直放入内腔就行了。
我的东西在体内使用,选NiTi-ss是没错的。
我想知道的是,NiTi-ss的相变温度是33+-3度。那么对应的热处理是怎样的?

另外,为什么相变温度有的是20-40这个写法,有的则是33+-3这个写法?
还有,NiTi-ss和NiTi-01的相变温度不同是由什么决定的?化学成分吗?(对应的标准我还没有,不好意思)。
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我只想在体温下具有图示形状,其他温度下能拉直放入内腔就行了。
我的东西在体内使用,选Ni ...

热处理,我也没具体做过,只是用过钛镍合金。
主要是要让组织完全的奥氏体化,超过奥氏体转变终了温度。并且保持不变形。
具体细节,还是找合金供应商比较好。
问题解决了,记得分享哦
折弯的地方是不是折的太急了,容易断

网友(点评):
你这个记忆合金直径多大,热处理可以做下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我也没具体做过,只是用过钛镍合金。
主要是要让组织完全的奥氏体化,超过奥氏体转变终了温度。 ...

折弯处的内径和合金丝直径相等。算厉害吗?

网友(点评):
你这个反复弯折,循环次数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我也没具体做过,只是用过钛镍合金。
主要是要让组织完全的奥氏体化,超过奥氏体转变终了温度。 ...

您用的是丝材吗?
卖的镍钛丝,表面大多是氧化态和抛光态。氧化态颜色深,抛光态比较光亮。
买来后要热成形,买哪种表面好?
十分感谢!

网友(2015-03-17):
热处理有什么要求吗?

升温速度,是否真空,保持时间,冷却速度,冷却方式等?

另外,放入人体的金属丝,有生物相容性要求吧,这是如何保证的呢?

网友B:
学习啊,这线材直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啊,这线材直径多少?

Less than 0.5mm.

网友(2015-07-24):
引用 网友A:
常温下加工成型,然后用外力固定,再去加热进行热处理数分钟,确保形状不发生变化,形成稳定的高温相。
要 ...

你好,我也想咨询一下,之前对镍钛合金热处理不太了解。我有一根常温下直管的镍钛合金细管,在常温下将它装到模具里定型成弯的,然后连着模具一起装到真空热处理炉,500度,烧20分钟左右,出炉温度200度,然后空气中自然冷却,最后拆模之后,常温下这根管子也是弯的了,这什么原理?谢谢你~

网友(2017-08-08):
中达强电炉告诉你工艺,中达电炉专业热处理设备,记忆合金专用热处理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