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上传本地图片啊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8-26):
图片地址,宽,高 都应该怎么填啊?谢谢了
#####
谢谢各位
此问题已解决,点高级模式,如果没有出现下图样式

更换浏览器即可
终于找出问题所在了

网友A:
如何在帖子中添加图片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364315&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在帖子中添加图片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4315&extra=

我看了你的帖子,发现我的功能没有你的那么丰富,我的工具栏只有一行
上传图片的地方只有
请输入图片地址:     宽(可选):     高(可选):
这几个选项,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你的帖子,发现我的功能没有你的那么丰富,我的工具栏只有一行
上传图片的地方只有
请输入图片地 ...

用户组级别不够,上尉就可以发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户组级别不够,上尉就可以发图了。

好的,谢谢,如果有什么不懂再请教您

楼主:
好吧,现在上尉了,还是不行

网友B:
这下看到没,点开后一片神奇世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下看到没,点开后一片神奇世界

我点了“高级设置”会跳转到另一个界面,有一个大的文本框,木有找到能上传图片的……

网友(点评):
找到问题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