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扭矩电动扳手驱动螺纹螺杆结构,螺杆水平推动重物

楼主(2014-08-26):
螺纹螺杆结构推动一个水平重物移动1米多的距离(见附件图),螺杆的扭矩大概为100N.m,可不可以用大扭矩电动扭矩扳手操作?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A:
原理尚可,寿命犹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尚可,寿命犹疑。

您的意思是这样容易损坏电动扳手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着急

网友B:
运动频不频繁 频繁的话最好直接连电机带个减速器  不频繁的话可以用扳手

网友C:
缺陷:1.壁厚太薄,旋合螺纹太短;
          2.加一个导向杆

网友:
普通的三角螺纹不适合传动吧?如果频繁运动,肯定不靠谱

网友:
接触面太大了,这样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动频不频繁 频繁的话最好直接连电机带个减速器  不频繁的话可以用扳手

不频繁,很少用,这个东西差不多有三吨的重量,用扳手能转动吗?还有我的行程1米多了,用扳手的话肯定要拧好长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动频不频繁 频繁的话最好直接连电机带个减速器  不频繁的话可以用扳手

电机加减速机的话,速度太慢,不适合用在这里,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陷:1.壁厚太薄,旋合螺纹太短;
          2.加一个导向杆

我只是随便画了个示意图,在下面加个导向槽和导向杆作用一样吧?

网友:
100Nm已经非常大了,你这个看起来明显不协调的,建议用滚珠丝杆+滑轨,推物体不一定非要推中间的,可以考虑用平板推物体的

网友:
3吨,1米多长,大扭矩电动扳手的速度也不快,寿命也短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加减速机的话,速度太慢,不适合用在这里,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你那个黑色的物品怎么拖动啊 和绿色的那个零件是硬接触的吗 如果是的话我建议你在下面装个轴承什么的 把它变成滚动摩擦 力就小多了 甚至手都能推动 电机加减速机不会慢。这可详细了解你可以咨询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黑色的物品怎么拖动啊 和绿色的那个零件是硬接触的吗 如果是的话我建议你在下面装个轴承什么的 把它 ...

我现在不打算用电机和螺纹螺杆结构了,准备在重物下面加两排滚轮圆柱滚子轴承应该可以直接手动推动的吧?

网友(2018-01-13):
这样螺杆很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