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图纸打印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4-08-26):
平时我们打印图纸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打印出来的尺寸比标注尺寸会短一点点,比如说我用solid works 画一个150x150x2的方块零件,然后出工程图,按1:1的比例进行打印,其中长宽的尺寸为150x150,结果打印出来后,用直尺量的实际尺寸是149.5x149.5mm,比标注尺寸少了0.5mm,这是不是由于打印机的误差引起的?我试过很多软件,打印出来的都是少0.25-0.5mm不等,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网友A:
问题出现在你在打印的时候没有选择映射关系里面的1:1

网友B:
没设置好,可以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现在你在打印的时候没有选择映射关系里面的1:1

是用的图纸的1:1,在设置里也查看过了,比例的设置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设置好,可以调整的。

已经检查过打印设置里的比例关系,没有问题,是用跟图纸一样的1:1比例关系

网友(点评):
6楼正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的图纸的1:1,在设置里也查看过了,比例的设置没有问题

我是说这个,设置了吗?

网友:
有些和打印机驱动有关系.

网友:
我长期用CAD打印1:1图纸,没有发现误差。
至少A3以下的图纸没有。基本准确。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懂,要么是设置的原因,要么就是你的软件的版本有问题兼容性不太好,你搜搜是否有补丁之类的

网友:
好像我们这有时候也有这个问题,都差一点点

网友C:
你看一下打印机的打印精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这个,设置了吗?

solid works中没有这个设置选项,但我在Auto CAD 上设置成1:1打印出来的还是少0.5mm,我确定这不是由于比例设置问题引起的

网友(点评):
你就瞎扯吧,这是solidworks打印设置的基本功能,没有1:1那还叫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打印机的打印精度是多少

这个在哪能查到?我用的打印机是konica minolta 195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哪能查到?我用的打印机是konica minolta 195

你去官方网站找一下使用手册或者使用说明,其中应该有描述

网友D:
看个图就会稍微明白一点了
例如A4,297*210,图框比例为1:1时,图框的尺寸是297*210。但是打印时,A4纸是标准的,所以,图形尺寸会相应的变小一点。变小的比例在打印选项中可以设置。在打印比例中的比值才是实际的比例。就算是选择窗口的话也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只是你在选择了满图纸打印时才会出现,而设置成窗口选择,1:1打印时绝没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将打印比例中改为了1:1,则会出现图框打印不完整的情况。

网友(点评):
那叫图纸边框,而不是图框,图纸边框打不打印能怎么的。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的不会设置,就算将打印比例调为1:1,,打印偏移XY值都更改为0,还是不可避免。可能留边尺寸在哪里设置的,没有找到吧。

网友:
没设置好

网友:
与所谓的打印精度没有任何关系,打印精度是为了打印位图图片时才有用的参数,类似于像素点密度,在打印矢量图,即平常所用的黑白图纸时,所谓的像素点没意义了。

网友E:
连打印常识都没有,不管是办公软件还是制图软件,打印时都是先打开页面设置,然后再打开打印工具,从楼主的叙述中只能认为楼主是直接就打印去了,不出问题才怪呢。

网友(点评):
我只看到比例100,没看见所谓的1:1在哪?当然比例100跟1:1没什么区别,但也请你看清楚我回复的那位他的回答,他的回答那个明显不是solid works的设置选项,我回复说没有也很正常

网友(点评):
那是100%不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打印常识都没有,不管是办公软件还是制图软件,打印时都是先打开页面设置,然后再打开打印工具,从楼主 ...

那个页面设置,我已经把里面的所有对打印有影响的参数都试过了,可能是我的描述不够清楚,让你理解错了,
不管是100%比例打印,还是选那个自动调整比例适合的,都用来打印过,另外还有页边距的修改,都修改来打印过,为此已经实验了一个上午,还有打印出来的是少0.5mm,而不是因为什么比例或缩放,请看明白问题描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个图就会稍微明白一点了
例如A4,297*210,图框比例为1:1时,图框的尺寸是297*210。但是打印时,A4纸是标 ...

我试过在对话框中将自定义比例修改为1mm=0.997个单位,解决掉其中一方的尺寸不对的情况,但另一方又多了大概0.25mm,
总的来说,改比例应该会有点用,但没办法完全解决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好久了,也没有太好的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solid works中没有这个设置选项,但我在Auto CAD 上设置成1:1打印出来的还是少0.5mm,我确定这不是由于比 ...

solid works上面只有100%比例的选项。具体请看19#,那个是solid workshop的打印设置对话框,因为我不会上传照片,没法发给你看,谢谢

网友:
为什么打印出来还要用尺子量呢,上面不都标有尺寸么

网友:
在打印选项里有个适合大小,和实际大小的选项,要选实际大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