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导轨安装面要求

楼主(2014-08-26):
有个机器要增加一组导轨,板面不好拆下来再加工了。板面平面度较好,但是光滑度不好,想在上面增加一片粗糙度很好的薄钢片再装导轨,这样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加导轨对平面度要求高一点,你加钢片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导轨对平面度要求高一点,你加钢片的目的是什么?

钢片很光滑,我设想这样可以隔离板面的不光滑的影响,这样可以吗?

网友B:
我觉得加钢片意义不大,楼主你仔细想想看。

网友C:
看你讲大道理的时候,挺流畅的,

再看你提问题,对于专业技能,一窍不通,连导轨安装基本技能都没有,甚至完全没有看过专业资料,论坛上就有各种安装资料,你既没有下载过,也没有看过,估计就完全不知道有这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讲大道理的时候,挺流畅的,

再看你提问题,对于专业技能,一窍不通,连导轨安装基本技能都没有,甚 ...

怎么没有呢,我这里就有导轨安装资料。我是想找一种简便的安装方法,不想再大兴土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呢,我这里就有导轨安装资料。我是想找一种简便的安装方法,不想再大兴土木。

窃以为要是卖给客户的产品,最好扫个光面。要是自用的,在能达到目地的情况下,可以凑合,具体让钳工去实施。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这个有道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加钢片意义不大,楼主你仔细想想看。

可否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行?侧面定位也可以采用直边钢片和定位销固定。

网友(点评):
三点定面,基体表面不平整,用钢片过渡,如果三点形成的面有斜度,钢片装上也是斜的,导轨装钢片上也跟着斜了

网友(点评):
表面很平整,我上面说了,就是不怎么光滑。

网友D:
早年就你这货在论坛上都是直接封号的,大伙都嫌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年就你这货在论坛上都是直接封号的,大伙都嫌丢人

不要打击新人嘛。。。他都虚心请教了,你就大发慈悲的说一说到底哪不对了,我也觉得不太合适,是不是因为这样安装会影响进给运动的稳定性,损坏工件,减少道具使用寿命啊。。。我也是懵懵懂懂求指教

网友E:
按楼主的思维,这样说比较合拍:
你可以想象下,你的导轨就是若干片平滑的钢片组成,那请问,你再加一片是否能解决你的问题?
不想上导轨磨,那让钳工吃点苦吧,用刮刀,油石伺候.高精密的导轨面最终都是人手工打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楼主的思维,这样说比较合拍:
你可以想象下,你的导轨就是若干片平滑的钢片组成,那请问,你再加一片是否能解 ...

是要安装导轨,不是要做导轨。

网友(点评):
请认真看我回复的每一个字.要么是你完全外行,要么你是学历史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楼主的思维,这样说比较合拍:
你可以想象下,你的导轨就是若干片平滑的钢片组成,那请问,你再加一片是否能解 ...

谢谢楼上。

网友:
别放钢片,放护垫,安尔乐牌最好带点血!

网友(点评):
这是我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回复,看到这一楼一下子心情舒畅了起来,哈哈

网友:
装导轨,不要求光洁度有多高,要平面度。如果实在没办法加工,那只能铲刮。加钢片很多余

网友:
仅凭眼睛一看,您就说平面很平整。很不严谨。您必须经过打表,或者相当一级的平板研一下。才能知道。
这是其一,其二,导轨是精度很高的零件。安装它的基准面,就要有相应的精度,因而,也必须有相应的
光洁度。
恰当与否,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