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1装配体中没出现任何报警,就是总装配图打开后不显示了,求助

楼主(2014-08-26):
[hr]solidworks2011装配体中没出现任何报警之类的,各个小部件、零件均可正常打开。就是总装配图打开后不显示了。求教各路大侠。怎么让我的装配图显示处理啊。十万火急!!!!

网友:
我的WIN7X64位笔记本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做过以下尝试:
1、百度
2、重新运行SW破解软件
3、打开英伟达控制面板全局设置使用独显
4、换台式电脑运行,(*^__^*) 嘻嘻……

网友:
看看是不是零部件的文件储存位置移动过。

网友:
零部件没有配合,各位置欠约束

网友:
看看零部件的文件名有没有重名

网友:
可能太多,截图上来,最好拍个视频。。。

网友:
昨天刚出现同样的问题,是把所有的选项全部关掉后(有一个是影响图形显示,但具体名称忘记了)就能正常显示了。

网友:
装配体数量多,电脑差会有这个问题,工具 系统设置大型装配体模式是数量少点就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