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安装问题

楼主(2014-08-26):
6205轴承座孔50H7,内圈与轴紧配。请教内圈旋转时会不会跑外圈?
设计上不希望外圈转动。请问如何取轴承座孔的公差?安装可以稍微压进去。
谢谢!

网友:
把工况详细说说,让大家给看看

网友:
楼主取的偏差就很好啊。我觉得不会跑外圈,因为普遍说来,滚动肯定是犟不过滑动的,摩擦系数相差10倍呢。

网友(点评):
处士,小弟有一疑问,轴有轴向窜动的话,轴承内圈不是跟着窜了吗,此时外圈还能保持不动吗?

楼主:
查了一下,轴座孔的公差是0.025,轴承外径的公差是(- 0.013)。算起来,有最大0.038的间隙。
轴的转速是1400rpm,并带有比较大的360度的径向力。
请问这大的间隙会不会对轴承造成不良影响?
运转时,轴承座孔与轴承外圈之间存在径向移动么?---这是非常不希望的。
座孔用JS7或K7会不会更好?
谢谢!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H7对的,因为以前我们为了这个咨询过舍服勒公司的技术人员,外圈不动,内圈静止,轴放入轴承座有间隙很正常,一般孔取K7或者更紧的M7都是内圈不动,外圈转到场合,具体为什么这样对方也没说明白,就是这样用可以

网友:
没有问题的。如果有更高要求,使用乐泰胶水在外圈上涂一圈,万事大吉。

网友(点评):
我问过FAG德国工程师,乐泰胶不是不能用,但要谨慎。因为胶是化学品,可能会有不良后果。

网友(点评):
可以再问问乐泰的技术支持

网友(点评):
乐泰的胶水有 粘接金属与金属之间的,应该不会有大的反应 如果简单的起到固定外圈的作用,可以试一下 在轴承转动的时候,内圈带动滚动体,外圈转动的幅度相对比较小。

网友(点评):
这么说吧,为了应急,可以用乐泰胶;但是主机厂家一开始就用乐泰胶,需要充分的评估及做测试,有过乐泰胶污染润滑油的先例。

网友:
好吧,咱也学习下

网友:
6205轴承座孔50H7

这是哪家的轴承?外径咋是跟别人都不同?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外径应该是52。大侠明察!谢谢!

网友:
外圈承受的是什么性质的载荷?
点载荷还是圆周载荷?

网友(点评):
外圈不动。承受来自内圈的圆周载荷。谢谢!

网友(点评):
我还是没看明白。外圈承受圆周载荷?

网友(点评):
有合适的图就可以更清楚理解工况。内圈过盈外圈还不让动,就不晓得用啥安装手法来保证钢球与滚道的对中。

网友:
轴承的外圈配合和轴的同轴度,外壳孔的同轴度都有关系。不能简单的减少配合公差,否则就破坏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轴座孔的公差是0.025,轴承外径的公差是(- 0.013)。算起来,有最大0.038的间隙。 轴的转速是1 ...

用隔套顶外圈

网友A:
可以参考电动机的轴与内孔,座孔与轴承外圈的配合.装外圈的时候也是很轻松的装入,实际应用跑外圈的也不多见.
一般来说,是转动的轴承圈用紧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电动机的轴与内孔,座孔与轴承外圈的配合.装外圈的时候也是很轻松的装入,实际应用跑外圈的也不多见. ...

"一般来说,是转动的轴承圈用紧配合."
 错了!
与点载荷、圆周载荷有关;与套圈是否转动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