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滤46号液压油 达到NAS5级 需要精度多大的滤芯

楼主(2014-08-26):
过滤46号液压油   达到NAS5级    需要精度多大的滤芯

网友:
因液压污染控制技术在我国还属于发展阶段,诸多用户对滤芯过滤精度的定义不是太了解,部分从业人员认为只要选用某一精度的滤芯(例如10um)就能滤除大于其精度的所有颗粒,其实这是错误的。国家标准GB/T20079-2006中规定:过滤器的过滤能力用过滤比来表示,其定义为:过滤器上、下游的油液单位体积中大于某一给定尺寸(如10um)的污染物颗粒数之比。而过滤器的过滤精度定义为:过滤器能捕获的过滤比≥100的最小颗粒的尺寸。例如某过滤器的过滤精度为10um,其表达的含义为滤前与滤后的10um大小的颗粒数比值为100:1,即还有1%的10um大小颗粒数不能通过单次过滤来滤除,要想减少颗粒数只有通过多次循环过滤来达到清洁度等级要求。

网友:
液压润滑元件类别
污染度等级 NAS 1638
过滤精度(um) (过滤比不低于200)
航空、航天伺服系统
3 3
4 一般工业伺服系统 5 3 6 闭环比例系统 7 5 中、高压普通液压系统 8 5 9 一般工程机械液压系统 10 10 重型设备、低压系统
11
20
12

网友(2015-03-20):
需要用到1微米的滤芯,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
用在伺服阀上?

网友(2016-05-12):
液压油中混入过多的颗粒物会堵塞油滤、擦伤密封件、堵塞或磨损元件。但液压油在生产及使用过程中不可能做到完全没有颗粒物。46#液压油5-15μm颗粒可以利用纤维滤芯过滤干净,不需要使用絮凝剂。清洁度NAS10级的液压油中,100ml样品中规定15到25微米的颗粒数量不能超过256000个。可以通过检测确定液压油清洁度等级。(来源:celmf论坛)

网友(2016-09-02):
怎么联系?我联系方式13858370221

网友(2019-07-24):
您好,关于您的问题,如何提升到7级的油品,我们公司已经在5年前就开始卖6级的滤芯了,目前最高等级能达到4级标准,可以根据用户自行定义滤芯尺寸规格,并能按照要求达到某一级别,目前采用的滤纸,均已在场内通过冒泡试验台检测精度,而且每种材质也都是在场内试验过,且经过颗粒计数器测量油质的指标,具体情况您可以搜索我们公司:固安县凯航过滤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