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340的滑动轴承径向游隙选择

楼主(2014-08-26):
如图示,直径340的钢轴配铜套,稀油循环润滑;相对转速300转/分,配合间隙1.25mm,出现如此严重的烧伤。现对轴进行抛光处理,配合间隙会加大到1.7mm,对油膜的形成会有怎样的影响

网友:
好高深,不懂,坐等大侠来回答,顺带也学习学习

网友:
配合间隙1.25mm,

这是哪般的配合?

建议楼主先去看看滑动轴承这个章节后再议,

网友(点评):
重型机械,傻大笨粗,对定位精度要求低,主要是传递动力。

网友(点评):
补充:铜套和轴的配合长度430mm,轴另一端支承为脂润滑,轴颈为285,套和轴的间隙允许到2mm。

网友(点评):
这种工况只是个支撑作用吧。还是从油膜的保持去着手改善。

网友(点评):
矿山机械也是可以做回到理论的要求,是有些人认为能用就成进而认为不必要而已。

网友(点评):
传递动力,300转。设计有油槽,附在下面,请大侠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1、图的油槽少了个角度----实物90的圆两处相切;2、这是径向断面图,还需要轴向剖面图---轴向是圆柱;3、轴的表面光洁度-----0.8;4、瓦(套)的表面处理工艺--------0.4

网友:
这间隙也太大了吧,正常就几丝而已,太大了根本形成不了油膜

网友(点评):
循环油每分钟85升,在铜套非受力边还开有油槽,增大通油面积。

网友(点评):
又不是强调散热,油多也未必能形成有效油膜。油槽只是在促使油膜的形成条件之一,不理解油膜成形机理就开不好油槽位置与形状,就是个通油的油路而已。倒不如直接改用脂润滑。

网友(点评):
确实需要散热,油量的70%主要是散热,把摩擦部位的热带走。

网友(点评):
如果油膜无法形成,本来应该应该是流体摩擦的变成了干摩擦 ,那么产生的热量也是相差很多

网友(点评):
这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法的例子,因为不能保持在流体摩擦的状态,所以再处理表征更大的问题就优先了。

网友(点评):
能断定无法形成油膜吗?

网友:
运转温度也应该提供。

网友(点评):
环境温度在0-35°C是,选VG150润滑油,回油温度控制在40--45°C

网友(点评):
供油温度不低于30°C

网友:
这么大间隙,铜套要重新做了

网友(点评):
傻大笨粗的设备,这个间隙是几十年一贯的选择。

网友:
发一个铜套的图片来看看,也许你自己都知道错在哪里了!

网友(点评):
发的截面图如下,请大侠继续关注

网友:
1.7mm这种间隙太离谱了,是想用黄油膜形成油膜吗?
请问这种机械床传动在什么地方,农机还是矿山机械还是别的方面?

网友(点评):
矿山机械

楼主:
看了各位大侠的回复,主要意见集中1.25的游隙已经是非常大了,别说1.7了。为能更好分析,补充截面图如下。

网友(点评):
1、图的油槽少了个角度;2、这是径向断面图,还需要轴向剖面图;3、轴的表面光洁度;4、瓦(套)的表面处理工艺。

网友(点评):
1、图的油槽少了个角度----实物90的圆两处相切;2、这是径向断面图,还需要轴向剖面图---轴向是圆柱,配合处长度430;3、轴的表面光洁度-----0.8;4、瓦(套)的表面处理工艺--------0.4,材质铅10锡10

网友(点评):
-实物90的圆两处相切--这就有争议了,大轴受重力影响,两圆相切点在正下方,轴旋转后会偏位,又因间隙大且未严谨定位,轴实际工作位是变动的,亦即只靠油本身的张力成膜,且不能有效维持油膜的状态,边际摩檫是常态

网友(点评):
干摩檫则时时在发生,发热就源于此因。

网友(点评):
轴是垂直的,受力基本恒定在油槽的对面(有冲击时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各位大侠的回复,主要意见集中1.25的游隙已经是非常大了,别说1.7了。为能更好分析,补充截面图如下。

磨损后的实物图片有没有?

网友(点评):
在1楼有图片,是打不开?

网友(点评):
实物损伤部位的图片已发

网友:
不懂,坐等大侠来回答

网友:
铜套磨损后的图片呢?那才关键,看你有没有建立了油膜。另外,转速、载重也要一并拿出来。

网友(点评):
图片重发;转速每分钟300转,铜套给轴的推力在30吨,冲击峰值可达200吨。

网友:
把轴瓦油槽边沿修整光滑好,以便形成油膜,因为转速越高,动压油膜就越厚。 300转速不高,建议在下表取小值。

网友(点评):
那是静压润滑的情况,你形成密封腔了吗?

网友(点评):
没有形成密封腔,润滑油从这里经过后,还要润滑、冷却其他部位

网友(点评):
动压润滑不必形成密封腔,

网友(点评):
是的,动压润滑不必形成密封腔

网友(点评):
关键是:“圆瓦顶部间隙一般按表1-1所给的范围控制”,这个“一般”包含了哪些条件?

网友:
不对中也可能引起损坏

楼主:
大侠,这是轴受损伤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太稀,,,,,,

美孚GEAR269 ISO VG150 密度0.89,40°C的粘度 150mm^2/S, 100°C的粘度 15.8mm^2/S

网友:
你的间隙太大了,工作时受载晃动大,是没法形成压力油膜的

网友(点评):
是1.25时间隙太大了吗?单向受力,可能晃动不大。如何定量评定晃动大小对油膜形成的影响,请大侠详细讲讲,先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成膜除了要有楔形结构和粘度,还要由大口流向小口,节流效应使得油压增加,浮起转轴。如果轴在套中不停晃动,压力建立不起来,自然就没法浮其转轴。大侠要是有条件,在套上增加测量孔,接压力表观察油膜压力变化

网友(点评):
在套上开测量孔,没有想到办法。套也是在旋转的,轴也在旋转。能否从理论上分析一下

楼主:
wjd934281284大侠发的《轴承手册》摘录一点如下

(一、动压轴承的工作原理
液体摩擦润滑产生的机理,是依靠油的动压把轴颈顶起,故也称之为液体动压润滑。建立液体动压润滑的过程如下:
轴在静止状态时,由于轴的自重而处在轴承中的最低位置,如图3-8a所示,轴颈与轴承孔形成楔形油隙。当轴按箭头方向旋转时,依靠油的粘性和油与轴的附着力,轴带着油层一起旋转,油在楔形油隙中产生挤压而提高了压力,即产生了动压。但当转速不高,动压不足以使轴顶起时,轴与轴承仍处在接触摩擦状态,并可能沿轴承内壁上爬(见图3-8b)。当轴的转速足够高,动压升高到足以平衡轴的载荷时,轴便在轴承中浮起,形成了动压润滑(见图3-8c)。
滑动轴承在液体动压润滑条件下工作时,轴颈中心顺旋转方向偏移和上浮,与轴承孔中心之间的距离 称为偏心距,如图3-9所示,显然,此时的偏心距要比静止时的小。当轴的转速越高和载荷越小时,偏心距也越小。但此时油楔角过小而影响动压的建立,故有时可能使轴的工作不稳定。图中所示的 为最小油膜厚度,它保证了轴与轴承两金属间完全隔离所需的问隙。最小油膜厚度不足时,当轴颈与轴承孔表面粗糙度欠细,或轴颈在轴承中工作时轴线产生倾斜时,往往无法实现两种金属表面之间的完全隔离,而达不到液体动压润滑的目的。
形成液体动压润滑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一些条件:
1、轴承间隙必须适当(一般为0.001d--0.003d ,d 为轴颈直径)。
2、轴颈应有足够高的转速。
3、轴颈与轴承孔应有精确的几何形状和较细的表面粗糙度。
4、多支承的轴承应保持一定的同轴度。
5、润滑油的粘度要适当。)

第一条的一般  可取到0.003d,当d=340时,就是1.02mm了。所用油的粘度VG150,比“一般   ”粘度要高一些,间隙也就允许比0.003d大一些了。1.25mm的间隙对特定的工况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网友(点评):
形成液体动压润滑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一些条件: 请不要忽视 同时具备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不能忽视 同时具备,而且要把“足够高的转速,应有精确的几何形状,较细的表面粗糙度,一定的同轴度,适当的润滑油粘度”这些定性表述进行定量,LIAOYAO大侠可以谈谈

网友(点评):
美孚GEAR269 ISO VG150 密度0.89,40°C的粘度 150(mm^2/S), 100°C的粘度 15.8(mm^2/S),就是第五条“润滑油的粘度要适当”选择的结果,选择的依据也要查一查

网友B(2015-02-28):
最终结果如何?  我很期待楼主的结果

楼主(2020-01-15):
引用 网友B:
最终结果如何?  我很期待楼主的结果

最终结果对轴修复后使用正常。先根据使用统计当间隙达到设计间隙大到1.5倍时,运转出现振动了,要更换零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