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丝攻攻丝范围

楼主(2014-08-26):
挤压丝攻攻铝件内螺纹,最大可以攻多大孔径的螺纹?

网友:
见过挤压攻丝316不锈钢的M16螺纹。。。。。。

非常牛x

网友A:
不锈钢螺纹加工都可以用挤压丝锥?

楼主:
我说的是铝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螺纹加工都可以用挤压丝锥?

只要材料够硬,压力够大,理论上都可以。。。

网友:
GB/T 28253-2012  挤压丝锥  有M27的挤压丝锥,至于做什么材料,我认为铝、不锈钢这类普通材料应该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