钎焊的问题

楼主(2014-08-26):
    我想用钎焊把一个直径2mm的钢管焊接到法兰上,问下大家如果钎焊的话能承受多大的压力啊(怕用熔焊堵住管子,管径太小了)。

网友A:
这个堵不住的,只要方式安装好。

网友B:
把细管插进去再钎焊,要么配细管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细管插进去再钎焊,要么配细管接头。

恩,插进去钎焊好焊吗?能承受5Mpa压力么?细管的接头都有哪些啊,望您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压力表测压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堵不住的,只要方式安装好。

管径才0.5mm厚,怕焊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径才0.5mm厚,怕焊透了

      不会,所谓的纤焊就是把不同的材质接到一起。不同的材质肯定是不同溶点,所以选材选好了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所谓的纤焊就是把不同的材质接到一起。不同的材质肯定是不同溶点,所以选材选好了就没问题了 ...

能承受5MPa的气体压力吗

网友(点评):
这个看你怎么设计接口。接面越大越能承受压力。

网友C:
搭接长度够长的话,不是考虑焊缝的耐压强度,而是考虑管子本身体的强度

网友D:
2mm(2毫米)?????管壁多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接长度够长的话,不是考虑焊缝的耐压强度,而是考虑管子本身体的强度

 哦,谢谢,您的提示很有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mm(2毫米)?????管壁多厚?????

0.5mm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