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推力曲线怎么测?

楼主(2014-08-26):
杆长500mm,直径0.9mm,前进100mm。前进过程中杆头受到阻力作用,阻力不是摩擦力,是推力。阻力大小在2N以内。前进速度可设定,5-600cm/min。
老外的方法是用两个摩擦轮挤住杆前进并测量,设备已经在国内销售。
领导希望我们自己能做一台,可以简单一点。我觉得需要先分析摩擦轮驱动并测量的原理。目前的分析如下——
杆头阻力和摩擦轮的摩擦力平衡,调节摩擦力可以通过调节两个摩擦轮的轴距实现。
为了实现动态测量,必须采用间歇式测量。每次测量开始时,轴距大,以至于摩擦力非常小,这时杆靠惯性减速前进。然后轴距逐渐变小,摩擦力增大,直至与阻力相等。判断摩擦力和阻力相等,可以通过测量杆的前进速度并与设定值比较即可。杆的平均前进速度和设定值相等,并且杆的实时速度和设定值差别足够小。
不知是否正确?
谢谢!

网友A:
应当是恒转矩下的5~600速度范围可控和摩擦无关摩擦只是不打滑。不知对否

网友B:
时间推力曲线还是距离推力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推力曲线还是距离推力曲线?

可以换算,哪个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恒转矩下的5~600速度范围可控和摩擦无关摩擦只是不打滑。不知对否

摩擦不光是执行环节,还是检测环节。要不,怎么知道阻力是多大?你说呢?

网友(点评):
我主要还是不太明白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对摩擦轮夹持一根0.9的棒以5~600的速度先前、棒的前端有一2N的阻力是吧

网友(点评):
其实检测也是应当不是太困难。国外设备大概在多少钱

网友(点评):
棒前端的阻力不大于2N,随推送位置变化

网友(点评):
你现在2N是不是可以给出?

网友(点评):
其实你要的东西主要问题就是小。这个东西小就存在精的问题。为什么问价格呢?如果所有的都是大的;速度、力可以给定,不考虑摩擦力从输出转矩的±值上就可能做出。

楼主:
有几个产品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推送装置和杆之间是力传感器。推送装置负责速度,力传感器负责检测。
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其实我一直想说:“目前的分析如下—— 杆头阻力和摩擦轮的摩擦力平衡,调节摩擦力可以通过调节两个摩擦轮的轴距实现。”这句话是不太对。现代的机械设计已经超出这个范围了。祝你成功!

网友(点评):
感谢天水兄的关注!公司有试验机,推拉均可。目前打算以其为平台。还有些其他问题。谢谢您!

网友(2014-12-08):
动态扭矩传感器吗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