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中,如何将绘制好的轮廓线设置成线宽为5.

楼主(2014-08-26):
在CAD中,如何将绘制好的轮廓线设置成线宽为5.
cad中,线宽最大为2毫米,但是,题目要求将轮廓线设置成线宽为5毫米,请问高手如何设置呀。
我目前的做法时,原先轮廓线不是多段线,我通过PE命令,将各个线条转换成多段线,在使用PE命令中,就有线宽提示(输入W线宽)。
不知道,自己这个方法对不对,请教高手,应该如何操作。将单独的轮廓线线宽设置成5。

网友A:
倒是跟着楼主学习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是跟着楼主学习了一招

我也等着高手出现呢

网友B:
格式菜单下有线宽设置,还有在图层中设置的,以及选中线段,右击选属性,然后在属性框中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菜单下有线宽设置,还有在图层中设置的,以及选中线段,右击选属性,然后在属性框中设置的

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设置的线宽最大值只有2.00,达不到要求的5.

网友(点评):
线宽设置成1mm时,打印出来的图纸已经不堪入目,5mm,怕是一团黑,跟私企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设置的线宽最大值只有2.00,达不到要求的5.

我这是考试的题目,不是工作中的需要。既然这么出题,应该需要按它的要求做题呀。高手,有没方法,做这道题目呀。

网友(2015-01-06):
引用 楼主:
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设置的线宽最大值只有2.00,达不到要求的5.

我有个笨蛋办法。先画各2mm的,再偏移2毫米,------就这样,嘿嘿

网友(2015-08-14):
好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