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长条孔作用

楼主(2014-08-26):
这个长条开孔是散热还是结构需要,貌似长条孔下面是齿轮轴位置

网友A:
我觉得就是为了拧那两个螺栓的

网友:
      减少钻孔时的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就是为了拧那两个螺栓的

齿轮及轴上有需要螺栓的地方?

有螺栓的话里面满足什么功能特殊设计?

因为买的一些类似大小齿轮箱没有开长条孔

网友:
俺觉得,跟厂家确认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齿轮及轴上有需要螺栓的地方?

有螺栓的话里面满足什么功能特殊设计?

我觉得,不是齿轮需要,应该是由于齿轮箱过大,所以在中间来两个螺栓增加强度,但是如果用螺栓的话又太长了,所以就弄这么一个长条孔,我认为这个孔就是为了增加齿轮箱外壳的强度而存在的。。。只是猜测,求指正

网友(点评):
你觉得在这长条孔螺栓好拧吗?开玩笑

网友(点评):
这么说的话 不过齿轮箱里面就是齿轮和轴,这地方这样铸造肯定有他的用途,可能里面是轴承座也说不定,不然两螺栓干嘛呢?

网友:
控制铸件壁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是齿轮需要,应该是由于齿轮箱过大,所以在中间来两个螺栓增加强度,但是如果用螺栓的话又太长 ...

螺栓如何增加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栓如何增加强度

瞎猜的,增加强度,应该是那个长条孔的事,螺栓只是固定的。

网友(点评):
那螺栓我看是掉进去的,再说这长条孔里面拧螺栓,你去试试

网友(点评):
有种扳手叫套筒扳手,可以多了解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是齿轮需要,应该是由于齿轮箱过大,所以在中间来两个螺栓增加强度,但是如果用螺栓的话又太长 ...

发几个别的规格齿箱

网友A:
无长条孔的是不是窄一点,在我这个方向看好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长条孔的是不是窄一点,在我这个方向看好像是

是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滴

那应该就印证了我的猜测,这个长条孔作用应该和加强筋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就印证了我的猜测,这个长条孔作用应该和加强筋是一样的

这个孔靠近入力轴,有没有可能是转速高,发热大,散热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孔靠近入力轴,有没有可能是转速高,发热大,散热作用

小箱子干嘛没有个这个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箱子干嘛没有个这个孔呢?

功率小,发热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