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输送机 电机驱动机构布置位置和输送方向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4-08-26):
请教各位 输送机 电机驱动机构布置位置和输送方向有什么讲究?输送方向从尾到头,那么电机布置在头部中部尾部?其余的情况有什么讲究?

网友:
这个,你要说清楚是哪种输送机,带式还是链板式?有多长?输送量多少吨/小时。说了这些,人家才能与你详细讨论。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问过,电机放在输送线的尾部,输送线的运行方向从非电机端运行到电机端。因为输送带存在紧边和松边。如果把电机放在中间,加上张紧,那输送带就是可以双向的。

网友(点评):
赞同!一般皮带输送线都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问过,电机放在输送线的尾部,输送线的运行方向从非电机端运行到电机端。因为输送带存在紧边和松 ...

能讲具体点吗?如果不按常规布置,有什么影响?

网友(2016-11-23):
3楼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