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皮带线的联接

楼主(2014-08-26):
两条皮带线,成L型布置,用来输送方型物料。这种方法是否可行,物料是还能顺利从第一段线转到第二段线,护栏要怎么布置。
先谢了。

网友:
拐弯处可以用90度皮带机,或者搞个落差。

楼主:
如果不加落差或90度皮带是否还有其它办法呢?

网友:
什么物品,多重、多大、贵重不,要不来个机械手

网友:
自己都想到护栏了,不确定吧?如果产品重的话,护栏就用滚珠护栏吧。转弯后有方向要求的话,那得试试了。

楼主:
就这样能行吗?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直接在转弯处加个大点的转弯导向轮子就可以了

网友A:
包装物体的尺寸,重量,运行方向能否改变等等 ,请给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装物体的尺寸,重量,运行方向能否改变等等 ,请给详细点

方向可以改变,重量1kg,大小为160X160X90的方纸盒子。高90

网友:
做个90度扇形滚轴可吗?

网友(2014-09-30):
转角加装一导向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