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与扭矩的计算

楼主(2014-08-26):
我用长螺杆水平推动一个3吨的重物,摩擦系数为0.1,螺杆直径为50mm,导程为12mm,请问扭矩是5.7N.m吗?感觉怎么这么小,有些不对啊?

网友:
我算的也是这个数,5732N.mm。

网友A:
理论上是对的,不过还应该考虑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对的,不过还应该考虑效率。

就算考虑上效率也不应该这么小吧,那么重的东西就这么点扭矩,是不是不能这么算啊?

网友(点评):
相当于螺杆推东西嘛!

网友B:
这个扭矩是和最大静摩擦力相平衡时的数值。
若仅仅施加5.7Nm的扭矩,则重物可能会移动,但一年可能才挪一毫米
窃以为须考察重物需要挪动的距离,及完成时间,才能确定拖动力矩。

网友(点评):
换句话说,得考虑你的做功功率。5.7可以使物体运动,但功率太小,所以移动同样距离就得要很长时间

网友C:
计算没问题,已知条件设定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扭矩是和最大静摩擦力相平衡时的数值。
若仅仅施加5.7Nm的扭矩,则重物可能会移动,但一年可能才挪一毫 ...

说到点子上了,有理有据!只是我具体还不知道怎么算?
我1.5米的行程,需要10s完成,至少应该给多大的扭矩?最好给个公式,实在是不会算,纠结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没问题,已知条件设定有误。

条件没问题吧,物体重量为3吨,摩擦系数为0.1

网友:
你得把加速度导致的惯性量加进去吧

网友:
高中物理题,先以物体为研究对象,物体是水平移动,还是垂直移动,还是在一个斜面上移动,再一一确定物体运动速度,运动时间,移动距离,摩擦系数,物体质量。算出物体在某速度或加速度下的所需要的推力。这个推力等于螺杆所施加的,再以螺杆为研究对象,再分析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点子上了,有理有据!只是我具体还不知道怎么算?
我1.5米的行程,需要10s完成,至少应该给多大的扭 ...

1.5m的行程要10s完成,若加速度恒定,则可按下式计算:
0.5*a*(10s)^2 = 1.5m
则加速度a=0.03m/s^2。
则推力 F=3000(9.8*0.1+0.03)=3030N
扭矩约等于 T = F*12mm/2π = 5.8Nm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的

网友:
真心不会这个呀  谁给个公式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