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子程序用蛮好 被主程序调用后乱

楼主(2014-08-27):
子程序:
T0101
M3S600
M08
G99
G0X16
Z2
G94X3Z0F0.15
G90X12.4Z-10.5
X11.8
G0X10.5
G1Z-2.5
X10.8
G0Z1
X10
G1Z-2.5
X10.2
X11.9W-1
G0Z0
X10.3
G1X9.4
X10.1Z-0.3
G0X50Z150
T0202
G0X12.1
Z-10
G1X10F0.05
G0X12.1
Z-9
G1X11.9
X10Z-10
G0X50
Z150
T0303
G0X12.5
Z3
G92X11.3Z-8F1
X11
X10.8
G0X50
Z150
T0404
G0X6
Z1
G1Z-3.5F0.1
X5.8
G0Z1
X6.7
G1Z-3.5
X6.5
G0Z1
X7
G1Z-3.5
X6.8
G0Z0
G1X7.4
X6.9Z-0.2
G0Z150
X50
T0202
G0X12
Z-10
G1X3.5F0.03
G0X50
Z150
M99

主程序:
G10P0Z0
M98P0012
G10P0Z-10.1
M98P0012
G10P0Z-20.2
M98P0012
M99
G50Z150
M30

用子程序加工单个零件时正常,被主程序调用后G90的走刀方向都反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求高手解答。

网友:
都走反还是,只有90反了,应该是都反了吧?什么系统

楼主:
嗯,基本都反了,凯恩帝K1000T的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基本都反了,凯恩帝K1000T的系统。

都反了,应该是你把偏移量的符号搞错了,把-10.1,-20.2改为正值应该就没问题了!没用过此系统,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