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新手技术挑战贴,毕业5年以下新手(8月27日)

楼主(2014-08-27):
昨天答案:傻傻虾米童鞋答得很全面
今天问题:如图a支撑板A承受扭转力力矩,为增加强度,在两侧各焊一块板筋B。
问:该设计是否合理,请分析原因及提出解决办法

网友:
好样的,今日我来挑战,一会空的时候好好想想,在做!

网友(点评):
欢迎天天挑战^_^

网友:
窃以为,筋板加在中间意义不大,扭矩在两端的值最大。是否把筋板加在两端,两侧各两个更好。但不知是否显得结构臃肿

网友(点评):
在未破坏的情况下,中间也有一个微小变形的。加中间,板薄了,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
意义不大,靠近“中性面”

网友A:
十字型筋板的意义不大,应该是焊接井字形筋板

网友:
焊成工字型或Z型的吧,你这样焊,如果A板过薄的话,对角都焊容易焊穿,后果你懂的,错开焊截面惯性矩会变大抗扭能力也相应变大滴

网友(点评):
错开距离看板的薄厚,嘿嘿

网友:
面向A板,b板焊在a板右侧,兩面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字型筋板的意义不大,应该是焊接井字形筋板

网友:
筋的方向垂直于扭矩的方向?

网友(点评):
一根强度明显是不够的

网友(点评):
两侧各一根~

网友:
mark 进来学习的 很不错的每日新手挑战贴

网友:
毕业满一年的新手参考前面的回答下。。
如果A板薄,改焊Z字型的。
如果A板厚,并且没特殊要求,可以焊H型,也可以焊Z字型,嫌Z丑就焊H。看心情了。。。
还有你那个下面的方管似乎也很薄啊。。

网友:
不合理,其实增加加强筋想法很正确!如果静载的这样子增加我想应该可以。这里受到扭矩,这样子的话要克服扭矩的影响,加强筋应该错位,这样子比较合理!

网友:
凑热闹,扭转的话中性层基本没形变,B焊接位置在中性层没用。如果要加强筋的话,加在靠近工件边缘位置。

网友:
应该焊在上下两头成工字型,这样才有加强抗扭矩的效果

网友:
加厚A板行不行。

网友:
在上下两侧面各加翼板,强度会增加,利用力偶平衡原理

网友:
学习帖,进来学习下

网友:
虽然已经有人说了,还是参与一下。
觉得就错开对角焊Z较合理

网友(2014-10-16):
加在扭矩最小的地方 有毛用?

网友:
随手画的.角度未计算.
这个是单向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