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内孔,或者轴标注了公差之后还要标粗糙度吗?

楼主(2014-08-27):
假如内孔,或者轴标注了公差之后还要标粗糙度吗?

谢谢。

网友:
当然要标了,你看看粗糙度的作用就知道了。

网友:
重要配合,尺寸公差,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一个都不能少。

楼主:
做非标的 ;不是按手册上的公差来取的,都是自己定的,要标配合吗

网友:
这个是要标注的。

网友:
肯定的 他们之间有接触 就会有粗糙度

网友:
要的,不同的表面粗糙度决定了加工方法的选择

网友:
必须标注,这是不同的控制范筹,当然,因为加工手段,可能自然得到你想要的粗糙度

网友:
本人拙见,仅为讨论。

这个问题以前也曾困扰过我,但工作久了,慢慢有了些认识。
为表达我的意思,用图中夸张的方式来表述。本人拙见,仅为讨论,欢迎探讨!
图中轴的直径尺寸都为80mm(公差H7,忘标了,见谅!),但粗糙度不同,那么两者使用时情况能一样吗?

网友:
我想问下,粗糙度和公差是一回事吗?怎么就能标了公差不标粗糙度?

网友:
按画图标准来说是要标
 尺寸 精度高的表面都要标注的
     其他没有尺寸精度要求或者尺寸精度不高的一般在图纸的右上角标一个就可以了
      这样图纸就清晰明了

网友:
有尺寸公差就要标粗糙度
有粗糙度不一定要标尺寸公差

网友:
理论上是要标的.比如说,H7的孔粗糙度可以是0.8,1.6,几种数值,关键是用于干
什么,是固定还转动等等.

网友(2014-12-30):
一般均需要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

网友:
肯定要标啦

网友(2015-02-09):
尺寸公差是宏观概念,粗糙度学名叫微观不平度。不是一个东西。
" f; Z& T$ T2 p# @" j粗糙度设计要求根据,配合表面相对运动、密封、使用寿命等选取。. Z5 ~8 x& `( S$ z* E
还要结合所用加工手段、材质、热处理确定。翻翻机械设计手册或者百度一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