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锻铸铁精密铸造,

楼主(2014-08-27):
最小屈服强度224mpa,伸长率10%以上,布氏硬度154max

图片中两款材料为A47-32510,可锻铸铁,另外一款为球光体可锻铸铁。两种牌号,在国内做精密铸造很少的,客户想换一种与图片当中机械性能相近的材料,请各位帮忙推荐下,谢谢

网友:
初次听说“可锻铸铁”,学习一下

网友:
用可锻铸铁一定是涉及锻造工艺的,如果一定涉及锻造

国内对应这两种可锻铸铁的牌号是,

KTZ550-04,抗拉强度550,屈服强度340,延伸率为4,

KTZ250-10,参数是350,,200,,10

如果不涉及锻造,可用铸钢,机械性能全面高于可锻铸铁,铸钢可以精密铸造的

ZGD535-720               720,,     535,,    12

ZGD410-620                620       410      13

ZGD270-480                 480,,      270,,    18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答案,我想请教下用球磨铸铁QT-450-10可以这个标准码。谢谢

网友(点评):
球墨铸铁抗拉强度可达到,但屈服强度较低,延伸率手册没标出,我理解为塑性较差

网友(点评):
说错了,延伸率尚可,屈服强度较差

网友(点评):
你这牌号代替a47,应该可以并且铸造性应该比铸钢好

网友(点评):
恩,是的,最终看客户测试吧,我们也想用低碳钢可以试下,比如20号钢

网友:
可锻铸铁就是玛钢,用失模铸造的精铸很少啊,用覆膜砂做也是精铸啊。

网友:
要不要锻是关键,,,,,,
补充,你说得对。

网友(点评):
可锻铸铁,应该不能理解为可以锻造吧。

网友:
这技术,第一次听说啊!学习了

网友:
那叫珠光体,不是球光体。  可锻铸铁精密铸造的确实不多,我们这精铸基本是做铸钢的,有几家做铸铁的也基本是普通灰铁和球铁

网友:
可锻铸铁不可锻,大学3年级就教了。

网友(点评):
闻过则喜是骗人的,则吉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