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运行崩溃,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4-08-27):
SW零件图出工程图的时候老是崩溃,显卡驱动已经更新了,应该不会是驱动的问题,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我之前用的07版,也是这样的问题。后来根据网络上说的,把360桌面还是百度桌面删了就没事了。如果楼主没有这两款软件那就是其他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的07版,也是这样的问题。后来根据网络上说的,把360桌面还是百度桌面删了就没事了。如果楼主没有这 ...

哦,谢谢,不过我没有安装这两个桌面,用的win7桌面

网友:
遇到过,不明原因。没有任何修复,重新启动就好啦。

网友:
考虑升级更新程序

网友B:
我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C:
不明原因,不行就重装软件,再不行就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原因,不行就重装软件,再不行就重装系统

软件重装两遍了,不行就得换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种问题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零件库生成零件都崩溃,真是完蛋了!

网友D:
盗版的本来就不稳定啊,用正版的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盗版的本来就不稳定啊,用正版的就不会了。

没钱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零件库生成零件都崩溃,真是完蛋了!

我也没解决  也没问题   出现问题了 提前保存 关了 再打开  应该是盗版的问题

网友E:
打开个零件都崩溃,还是重新考虑装个别的吧

网友F:
我的XP系统也经常崩溃,勤快点,多点保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解决  也没问题   出现问题了 提前保存 关了 再打开  应该是盗版的问题

关键是没法生成零件图,一出图接着就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XP系统也经常崩溃,勤快点,多点保存吧。

不是保存的事情,是没办法出工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开个零件都崩溃,还是重新考虑装个别的吧

恩,正在考虑换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新下个

恩,但愿换个版本可以好一点

网友(2018-09-20):
我的也是,装配体出工程图就崩溃,零件出工程图不会崩溃,不知原因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2016装配体出工程图就崩溃,零件出工程不会

网友(2018-12-01):
内存小了、关闭其他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