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柱塞乳匀机的单向阀出现故障,详见图片

楼主(2014-08-27):
本人从事高压柱塞乳匀机的售后工作,设备主要处理一些液体方面的样品,应用在食品,制药等领域。乳匀机是通过柱塞泵提供动力,单向阀组来保证液体单向流动而产生高压力(压力一般为100MPa),来完成乳化的效果。
但设备的单向阀组经常出现故障:阀座出现划痕(如图所示),不能液体保证单向流动,从而达不到高压力的要求。为应对该故障,我司一般更换单向阀座,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论坛中的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解决的方案。
单向阀组由阀球和阀座构成,在设备运行过程中,两个零件会发生撞击,其中材质如下所述:
阀球:司太立合金。
阀座:碳化物。
设备处理的样品很软,一般情况下,只有当样品中包含金属铁锈和玻璃渣才会损坏单向阀座,可实际使用中,在制作乳剂时(样品中没有硬的颗粒),也常出现阀座有划痕。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大家支支招。

个人的想法:
阀座的材质,热处理不过关。
球阀和阀座两种材质选的不合理,相互撞击,在高压力的情况下造成破坏(设备的压力一般在100MPa)。

网友:
你这里压力比较高,乳液中有点杂质都有可能会损坏液压元件,为什么一般液压管路都需要过滤器的原因!

网友(点评):
谢谢,说得有道理。可能需要在管路中加过滤装置。

网友:
100MPa,压力很高的,乳化液怎么说也有颗粒吧,个人感觉。求高人回答。

网友:
网速慢,看不到图片。
整台机器的关键要点就这里啦,不知楼主的机器加工什么?俺以前做乳品,用的是欧洲进口的设备,这个均质头都会被打成个麻子。理论上来讲,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均质头是消耗件。

网友(点评):
做的样品是营养性脂肪乳(压力要求70-100MPa),这个设备丹麦的。另外该结构不是均质阀头,是进出料部分的单向阀,磨损可以理解,但寿命有点短,有的客户2个月就出现了划痕。

网友(点评):
(接上)乳匀机的主要结构:柱塞泵-进出料单向阀室-乳匀阀室。该设备的问题在进出料单向阀室处。

网友:
如楼主所说的:产品是营养性脂肪乳,...有的客户2个月就出现了划痕。确实很难接受,不过是否存在“有的客户”其产品前端过滤不够细呢!?我很少听说单向阀室磨损的,均质头倒是老换。

网友(点评):
谢谢,可能需要加过滤器才可以消除这一故障。另外,材质方面会不会出问题呀??还有前辈以前做乳品行业,国外和国外那个企业在乳品系统集成方面比较厉害,是否可以告知一二。(注:以后的发展个人倾向于做系统)

网友(点评):
前辈回答一下这里回复的问题。多谢!

网友:
还有就是均质的压力,100MPa,个人感觉够呛!
俺以前做奶一般使用20MPa,做胡萝卜汁也就是40MPa。一天均质机的管道突然破裂,满车间红雾,很是壮观,可惜以前没有I疯。

网友(点评):
前辈,关于压力问题,请您放心,这方面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设备最大压力200MPa,有一客户用80MPa的压力,2000年购买的,到现在设备很正常,噪音也没有。另外,食品方面的压力会低一点,因为对粒径的要求低。

网友(点评):
(接上)而制药方面的产品要进入人体内,对粒径的要求非常严格,必须保证人体不会过敏,所以压力会高一点。但100MPa设备完全可以承受。

网友(点评):
我不是怀疑设备,是质疑(请原谅我使用这个词)工艺,如果设计工艺的人躲一下懒,会累死很多人的,包括投资预算。

网友(点评):
不是饮料啊!?

网友(点评):
哦,理解了。

网友:
座圈采用不锈钢的,单向阀球别想了采用黄铜或者硬尼龙。安装之前要做试验。这100mpa的压力有些高了。但试用时把介质过滤一下和免过滤一下,做个比较。

网友:
是不是阀座和阀球有个硬度配对的问题,你们的部件硬度都是多少

网友:
不知道流速是多少?

网友(点评):
设备处理量11L/h,

网友:
这么高的压力,设备很容易坏的。不知每班产量是多少?

网友:
乳化液杂质不说,肯定有气泡吧,气蚀。

网友(点评):
气蚀会出现这样的凹坑吗?我觉得是样品含杂质造成的。不过这倒是另一个思路。

网友(点评):
多谢,给了我另一个角度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