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降机下降速度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4-08-27):
最近设计了一台直流电机驱动同步带结构的升降机,调试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
上升过程通过调节电机速度可以控制上升速度。
电机停止状态时,升降机构能锁住机台。
下降过程中,无论怎么调节电机速度,下降速度都不可控制,而且是越来越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注:减速机采用齿轮箱减速机,速比为100。驱动电机为直流电机,92W。

网友:
是不是在下降返回的信号有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减速比选择的还是小  一般回程的时候都会比上升的速度快。

网友:
上升机构重的话加平衡气缸吧。

楼主:
提升重量25kg左右,电机没上电时能够锁住升降平台,我就没加配重了。但一通电调试发现下降速度控制不了啊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该设备为一自动焊接设备,升降机构带动焊枪移动,如果下降速度不可控制的话,那么焊接速度就不能控制了

楼主:
仔细分析了,认为是减速机的阻尼不够。我把提升重量减轻后,下降速度就可控了。
下降过程,电机产生的磁力矩与下降方向是相同的,起到一个助推作用,而不是阻尼作用。当减速机的阻尼小于机构自重产生的力矩时,下降过程速度就变得不可控了。
电机停止后,电气系统未失电的情况下,电机本身还能产生一定的静磁力矩,这个磁力矩的方向与下降方向是相反的。电机的静磁力矩+减速机的阻尼大于机构自重产生的力矩时,就可以锁住机构。
电机停止后,电气系统完全失电的后,电机不能产生静磁力矩了,这个时候减速机的阻尼小于机构自重产生的力矩,机构就会慢慢往下滑动。
不知道这个分析对不对、

网友(2018-10-26):
类似升降机构可以做平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