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原理图上的一个符号

楼主(2014-08-27):
哪位大神知道红色圆圈里是什么符号,貌似在很多比例阀上有出现

网友:
只能等液压高手来回答了,帮顶一下吧

网友A:
先别谈那个红圈

那个白圈所指的地方代表什么,什么样的液压阀是那么个表示法,很像快换接头,但左边有弹簧和电磁铁,还有斜箭头,表示可变行程吗。就这张原理图而言,没一个地方能看懂的,请问这是中国标准下的液压原理图吗

网友:
应该是一种开关,具体的还不知道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别谈那个红圈

那个白圈所指的地方代表什么,什么样的液压阀是那么个表示法,很像快换接头,但左边有弹 ...

这个就是一整个比例阀啊

网友(点评):
那红色那圈表示模数转换装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一整个比例阀啊

你自己去液压图形符号国家标准找找,有所谓的单独比例阀的符号吗,所谓比例阀,是指采用比例电磁铁的液压阀,没有单独存在的比例阀,都是与其它液压阀结合的,比如比例方向阀,比例压力阀,比例流量阀,在符号上是各液压阀符号加比例电磁铁符号,而这个白圈中的符号是什么阀,你说说看。

网友:
这貌似是控制类别的选择 你找找控制相关的  时间关系就不能给你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去液压图形符号国家标准找找,有所谓的单独比例阀的符号吗,所谓比例阀,是指采用比例电磁铁的液压 ...

这个相当于一个单向阀啊

网友:
我觉得这个符号应该不涉及到油路,只是一个使用条件或控制方式的一个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别谈那个红圈

那个白圈所指的地方代表什么,什么样的液压阀是那么个表示法,很像快换接头,但左边有弹 ...

白色圈里面的是座阀,力士乐就有这种形式的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