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纸中的位置度怎么理解

楼主(2014-08-27):
不是说,不带基准的位置度要求都是相对于理论正确尺寸的么??图纸中的15带了公差了,0.8位置度又怎么理解呢

网友A:
我们标了位置度的话,位置尺寸就不标公差。M10孔的位置度应该不是相对Φ5来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标了位置度的话,位置尺寸就不标公差。M10孔的位置度应该不是相对Φ5来说的。

看到了,多谢大侠提醒,看了您这话以后我又仔细找了一遍,图纸有点大,好不容易找到了,还真不是相对5.75的孔的

网友A:
M10的孔看下是不是有另外2个表示位置的尺寸,这位置度应该是表示那2个尺寸的。15这个尺寸应该只是光孔到螺纹孔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0的孔看下是不是有另外2个表示位置的尺寸,这位置度应该是表示那2个尺寸的。15这个尺寸应该只是光孔到螺纹 ...

嗯,找到了,图纸有点大,我打印在A4上,有点看不清,刚看了大侠的提醒,又仔细找了一遍,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