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切强度如何得到的

楼主(2014-08-27):
好几次用到这个参数,一直用的是网上查到的公式   (0.6~0.8)x 抗拉强度 =剪切强度
比如不锈钢 304  手册查到抗拉强度为520MPa 则 抗剪强度就是312~416MPa
不知道正确否?

网友:
材料力学里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A:
查表。。。公式代入数据,差不了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表。。。公式代入数据,差不了多少的

手册上只查的到抗拉强度吧?

网友B:
参照冲压模具的剪切模具的经验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冲压模具的剪切模具的经验公式

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