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齿轮成型盘铣刀可以铣三头圆柱蜗杆吗?

楼主(2014-08-27):
我有一根三头蜗杆,外径21mm,轴向模数1.75,螺旋角16.7度。目前是车削加工,效果还不错,但容易撞刀,且对操作人员技能要求比较高,所以车间里只有一个师傅会车,别人都不行,这给生产安排带来不便。为此,正设想用铣削方法加工。具体想法是:在卧铣主轴上安装盘形模数成型铣刀,再专门制作一套夹具,使蜗杆轴线与刀盘轴线的夹角能保证蜗杆的螺旋角,同时,使工件作周向和轴向运动,保证导程,并在夹具上设置径向分度机构,刀具只作转动切削。我感觉这样的方案类似于旋风铣,因为批量不很大,不想花钱搞旋风铣。
就些,向各位前辈请教两个问题:
第一,这样做符合蜗杆加工原理吗?因为过去圆柱蜗杆一直是车削的,且车刀的刃是直线的,车工书上也是这样说的,而铣工工艺学上还说矩形螺旋槽铣削时有槽底部有过切现象(这个书上分析的是指形铣刀加工矩形螺旋槽时的槽下部过切现象)。但现在旋风铣加工蜗杆是成功的,所以觉得铣削应该可以的。
第二,铣刀的模数应当怎么选择?就选为1.75模的吗?
烦先辈们多多指教,要些先谢谢了。

网友:
感觉工件有点细了,铣削的话变形量可能会受影响。小批量的话 劝楼主还是保守一点,毕竟到时候自己改装的旋风铣万一不理想,既耽误功夫,可能还被人数落,建议还是外协吧。

网友:
有数车吗?

网友:
不能铣,,,,,,盘铣刀会干涉的。指装成形铣刀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