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动静压轴承里的油槽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4-08-27):
求教:动静压轴承里的方形油槽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在车床上用刀钩出来的

网友:
你随便找一本磨床的书,里面会写的有
我见过书上有
现在不记得了

网友(点评):
如果是磨床槽子底部会有R角的,这样能行吗?

网友(点评):
我不清楚,你可以问螺旋线,他知道

网友:
我这里的轴承油槽都是根据内径,槽深和槽宽。调节合适的镗刀直径,镗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数控加工出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