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平衡车,想做一根可以折叠伸缩的车杆

楼主(2014-08-27):
最近在做平衡车,想做一根可以折叠,伸缩的车杆,大家有没有新颖想法

网友A:
就是两个轮的自平衡车?

网友B:
如果是楼上说的可以做拉杆箱那样的。

网友:
氮气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两个轮的自平衡车?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如楼上所说,伸缩的比较好!

我到对你的平衡车的平衡控制功能感兴趣,用单片机实现?

网友(点评):
应该用单片机,传感器有加速度计和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楼上说的可以做拉杆箱那样的。

能不能具体一点,拉箱杆好像不能调节拉伸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楼上所说,伸缩的比较好!

我到对你的平衡车的平衡控制功能感兴趣,用单片机实现?

是的

网友:
可以参考折叠自行车,它的车杆是可以调节的,而且简单成本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用什么元件检测小车的倾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元件检测小车的倾倒?

利用车体内部的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来检测车体姿态的变化,并利用伺服控制系统,精确地驱动电机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保持系统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