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m的不锈钢板板 冲边上的4个角 60t压机够么

楼主(2014-08-27):
              冲如何的边角1  70mmx70mm

采用网上的公式

冲的是边角的话 ,L周长应该是280还是140呢?
应该是140吧?
剪切强度为(0.6-0.8)x抗拉强度=312MPa-416Mpa
则P=140mm x 4mm x (312~416)=(172720N ~ 232960n)=(17.8t~23.7t)压力
所以算上两倍的安全系数,所以60t冲床,可以胜任?

网友A:
凭我多年的经验,不用计算,够了.

网友:
30 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我多年的经验,不用计算,够了.

恩,谢谢了,能帮我看下上边的计算啊有问题~~  再次感谢了

网友:
当你有更科学的计算方法的时候,不要太相信经验

网友:
当然够了!

网友:
60t的足够了。

网友:
从数据看就如同大家说的”够“,

而实际上则是因条件限制不明确,会有“冲不了”的情况。